两个单片机之间如何通信?

楼主(2010-03-23):
各位好!

现在我做板需要用到两个单片机,这两个之间如何进行通信?

从速率、资源、可靠性等方面?

网友:
直接将串行口连接就可以了,速度可以设置的很快

网友:
把协议定义好就行了

楼主:
谢谢各位!我现在打算用IIC。不知道有什么缺点,这是第一次在一个板子上放两个MCU

网友:
把另一个看成不是MCU的芯片就这样通信。。另一个MCU软件处理通信协议。。。很好通信的。。。用UART好些,外部OSC的话 误差可以调到很小。。。

网友:
I2C通信有点慢。。软件模拟UART最好了。。。。我经常使用这方法。。

楼主:
我回去看看IIC的速度去。

网友(2012-05-16):
两款单片机的IIc通信比串行口通信要快

网友:
简单的有三线通信

网友:
随便怎么通都可以啦

网友:
1. 计算一下数据吞吐量决定。少的怎么办都可以,大的就要考虑效率。虽然提倡串口通信,但最坏情况甚至用并口也不是不可能。
——最近才刚做了一个传送8位PCM音频信号,大数据量,只能并口。

2. 考虑,或者是设计一下双机最好能有主从关系,有就好办很多。如果没有,必须小心两方同时发起通信时可能的冲突。

3. 串口的话,UART、SPI、IIC自己挑一个吧。

4. 注意:长距离、系统间、板间通信,必须小心设计硬件接口,切忌拿线随便一连。必要时请考虑RS-232、RS-485等硬件接口方式。

网友:
5. 可靠性的问题,通过在协议设计中添加验证、重发等保障机制来解决。切忌假设信道不失真。

6. 资源上,尽量使用硬件支持串口通信的机型即可。只要不用软件模拟串口时序(这个才是狂占cpu的地方),资源一般不成问题。

网友:
要是51的话,一根线不就够了

网友:
可以用串口通讯也可以用并口也可以用485还有好多 不过用得比较多的还是485通讯

网友(2014-09-12):
怎么通讯都可以,做好数据校验

网友:
串口最简单啊

网友:
串口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我现在打算用IIC。不知道有什么缺点,这是第一次在一个板子上放两个MCU ...

两个单片机都有硬件I2C的话,还是可用的,占用单片机时间少,就是要熟悉很多的寄存器,而且移植不方便。

网友:
用现成的串口就可以了,如果串口资源被占用,自己编一个协议也不是不行。。。

网友:
io多且数据量大的话,就并行吧

网友:
串口,并口。。。。。。

网友:
串口最简单

网友:
如果对别人的协议比较熟悉的话,可以用别人的协议呀,比如UART,SPI,IIC都行,也可以自己定协议。反正又没有兼容性的问题

网友:
可以考虑spi

网友:
根据通讯的内容是什么,侧重控制信息,还是侧重数据传输,要考虑不同的对策。

网友:
如果只需要一个发,且数据不量不大,到是用‘一线通讯’为好,即节省I/O,又方便。

网友:
串口通讯不2选择~

网友(2016-02-15):
做个记号,也在为此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