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3360采样频率跟随问题

楼主(2010-03-23):
请教各位大虾,我现在打算AD73360采集电网的电压电流,然后对采集的数据做FFT。但是AD73360的采样频率不受DSP控制,只能在8k,16k,32k,64k中选择,而电网频率是波动的,导致一个周期采样的点数也是不断变化的,这样计算会不准确。有什么解决办法没有啊?谢谢!

知道有种方案是用锁相环锁定电网频率然后倍频,倍频后的频率用来提供73360的主频,而不是用晶振提供主频,有谁做过相应的方案,指点一下

网友:
这个芯片的鸡肋,不好控制,要让它自己往外送数据。要频率跟踪只有变AD的时钟

网友:
不跟踪,DFT

楼主:
郁闷呀,算法和芯片是领导定的,咱们小技术员没有权力换

网友:
FFT+校正就可以了!
我现在做的系统就是CPLD控制ADC 40KHZ不间断采样,STM32实时计算
通过频谱校正频率精度能达0.001HZ,幅度也可以0.1%
这个校正算法我们研究了2年

网友:
建议你去看丁康老师的书

网友:
丁康老师的书名???

楼主:
again,请问是定点的吗?能不能分享一下代码?能不能加QQ,348317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