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请教与讨论WinCE相关入门问题

楼主(2010-03-23):
1.简称汇总
OEM: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原始设备制造商
OAL:OEM Abstraction Layer
Boot Loader:硬件开发板上执行的一段代码
BIOS:Basic Input Output System,标准输入输出系统,主要复责在电脑开启时自检、初始化系统设备及装载操作系统代码等,它的代码在芯片生产过程中固化的,一般来说用户是无法修改的。
BSP:Board Support Packet,板级支持包
DLL:Dynamic Link Library,动态链接库
MFC:Microsoft Foudation Class,微软基础类
API:Win32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Win32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SDK: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所需软件介绍:
参考下帖三楼网友的解答:(感谢[Appcat 苹果猫])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928588&bbs_page_no=1&bbs_id=1032

几个问题:
Boot Loader是不是一段普通ARM代码?它是如何下载到ARM上的呢?
本人的硬件环境S3C2440A,外扩64M字节 NAND Flash ,采用的的K9F1208  ,64M字节SDRAM,由两片K4S561632 ,还有1M字节的NOR Flash .
请问一下BootLoader下载到哪儿?(S3C2440A  or  NAND Flash   or  SDRAM   or   NOR Flash)

运用Platform Builder 将WINCE编译好后(编译一词不知用的对否),用什么软件(是ActiveSync么?)下载到实验板上?下载到哪里了?(S3C2440A  or NAND Flash   or  SDRAM   or   NOR Flash)
现在微软官方网站上已没有Platform Builder5.0试用版本了,已是6.0版本,那么商家给提供的BSP还能用么?

定制好操作系统后,可以运用VS2005(VS2008可以么?我下载到VS2008了)或EVC++(听说对于WIN5.0以上版本EVC不能用了?)编写程序,然后下载到实验板上,这又用什么下载呢?是ActiveSync么?下载到哪里了?(S3C2440A  or  NAND Flash   or  SDRAM   or   NOR Flash),这个不会对已写的操作系统有影响么?我对这几个存储器的理解很少。

还有各位网友,Platform Builder和Visual studio 网上资源感觉很少?能不能买到安装盘啊?便宜的。。。

请求大侠们指点,十分感谢!!!

网友:
看看开发板的使用手册不就可以了。。。。。。。。。。。

网友:
我这个贴的资料可以拿来看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590214&bbs_page_no=1&bbs_id=9999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开发板使用手册编的很简单,我刚开始学习,可能是基础不够吧,也可能是我现在电脑的平台与手册讲的不一样,按它的步骤操作出现它说的结果,没有现象啊,要是成功了的话我就不来论坛打扰各位大虾了,早就把调试经验传上来了。可现在是这个槛还没过去。请多多指教啊。

楼主:
等待大侠。。。

楼主:
经过一天,自已提的问题懂了一些,现罗列于下:
(1)BIOS和Bootloader应该是一样东西,BIOS是BootLoader的具体化,BootLoader是BIOS的抽象。BIOS哪来?硬件开发商提供,如果自已做的环境可能就得自已做了,怎么做呢?我现在也不知道,期待大牛指导。

(2)BIOS是怎么烧到开发板上的呢?是通过下载工具呗,如SJF2440.exe
     BIOS通过烧写工具烧在哪儿了呢?这个可以设定,如在使用SJF2440.exe时,配套使用SJF2440.BAT,就可以选择你想烧在什么位置。

(3)运用Platform Builder 将WINCE编译好后(编译一词不知用的对否),用什么软件(是ActiveSync么?)下载到实验板上?
    用Platform Builder将WINCE定制好后,可以用DNW将其下载至SDRAM或烧至FLASH,至于到底在什么位置?同样在烧写时可能设置。这时需要安装ActiveSync 将开发板与PC机同步。

(4)VS编好程序后,VS本身就可以把程序发到开发板上,在WINCE上运行,就像我们在自已的PC机上装程序安装运行一下,这时也需要安装ActiveSync 将开发板与PC机同步。至于说程序下载到哪儿了?我也不知道,期待大牛指导。

不知上面的理解对不对?如有不对还请指出,十分感谢,剩下的问题还请指点!
现在微软官方网站上已没有Platform Builder5.0试用版本了,已是6.0版本,那么商家给提供的BSP还能用么?
VS2008可以进行开发么?还是必须使用VS2005?
另外DNW是什么呢?它是一种串口调试工具,至于是什么的简称就不尔知了。

网友:
Mark,等有时间也研究一下。

网友:
WINCE6.0 到RC2为止 好像只有VS2005支持,VS2008不支持,至于RC3,VS2008支不支持就不清楚了 。

我也是刚玩WINCE的,只知道这个

网友(2010-07-20):
PB5.0是针对CE5的编译环境
PB6.0已经集成到VS2005中了,商家提供相应的BSP即可
VS2008如楼主说的目前还没有出相应的工具,所以不支持
DNW三星提供过源码主要是针对对应的BOOTLOADER进行一些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