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C程序下拉框内容显示不出来

楼主(2010-03-23):
VC里MFC写的,第一个下拉框用鼠标点击时只下拉出来一点点(用鼠标点击那一点点地方是可以选择内容的),请大家帮忙看看怎么回事

下拉框不显示 (原文件名:ListBox.JPG)

下拉框里已经添加内容了,在这个对话框内添加的下拉框都不能完全显示,但可以用键盘方向键控制选择。。。

网友:
哈哈,我刚学VC的时候也这样。
在对话框设计状态的时候,点那个下拉箭头,然后就可以调整大小了。

网友:
添加下拉框
没有设置下拉框的大小

点击下拉框右边的倒三角
会出来一个框
将那个框拉到你想要的大小

楼主:
呵呵,原来如此,谢谢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