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RC500无法复位!

楼主(2010-03-23):
char M500_PCDReset(void)//RC500复位
{
    char Status=MI_OK;
    uint TimeCounter=0;

    M500_RST_L();
    _delay_ms(25);
    M500_RST_H();
    _delay_ms(10);
    M500_RST_L();
    _delay_ms(5);

    TimeCounter=1000;
    while((M500_ReadE2PROM(RegCommand)&0x3F)&(TimeCounter--));
    if(!TimeCounter)
    {
        Status=MI_RESETERROR;
    }
    if(Status==MI_OK)
    {
        if(M500_ReadE2PROM(RegCommand)!=0x00)
        {
            Status=MI_INTERFACEERROR;
        }
    }

    return(Status);
}

这复位函数再普通不过了,大部分例程都这么写的,可它总是返回MI_INTERFACEERROR也就是接口错误,我用别的函数测了一下,M500_ReadE2PROM(RegCommand)返回值是0x01,而不是预想中的0x00,有谁知道这是为什么?
主控是Mega32,接口类型为读写选通分离、地址和数据总线复用,是RC500坏了还是忽略了什么必须的前提?
麻烦做过的朋友指点一下,弄了那么久不想前功尽弃,先谢过了。

楼主:
有没有人愿意指点一下啊?

楼主:
自问自答:已解决。

网友(2010-04-22):
我在用STM8驱动RC500,可否加个QQ?351450254,也碰到些问题

网友(2012-10-24):
两年后的今天 我也遇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

、、、、、、、、、、、h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