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装USB同步驱动后电脑即蓝屏死机,开始以为是偶然,现在才知是个问题,我该怎么做啊

楼主(2010-03-23):
如题,已经蓝屏三次了,开始以为是偶然的,看了wangyi1e 的帖子[XP+VS2008+MINI2440+ActiveSync 调试平台的建立(wince6.0)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932768&bbs_page_no=1&bbs_id=1032]后才知是驱动问题,刚又适了一次,又蓝屏了,特意借朋友的数码相机拍了下来,如下图:

哪位大虾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
除了重装系统外!

另个也请大虾帮小弟看看此帖中提出的问题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932992&bbs_page_no=1&bbs_id=1032,

网友:
我的没有蓝屏呀。 使用自动搜索网络安装

楼主:
网上搜了一下,好像问题出在开发班提供的USB驱动上,它提供的驱动是在2000系统下的,不支持XP系统,哪位朋友有在XP DDK下重新编译secbulk.sys,能给上传一份吗,发我邮箱也行:polite_ncepu@QQ.com,谢谢!

楼主:
以为是系统的问题,恢复了一下XP系统,驱动就装不上了,后来得到网友帮助,现已一切正常,解决方法见下帖: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934401&bbs_page_no=1&bbs_id=1032

网友(2010-07-16):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先顶一个,看看驱动好用否

网友:
顶顶,我的下载偶尔会导致电脑重启,汗死我也,有些电脑就不会。
不过6410 下载很快,就不会了
2440 是outerman

网友:
ActiveSync的安装目录里有个Drivers目录,安装时指定这个目录,就可以安装这个驱动解决问题

已经安装蓝屏驱动的可以先不接USB,将SYSTEM32\DRIVERS下安装的对应文件删除,然后再接指定安装

已经通过此方法解决问题

网友:
驱动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