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头有几块废板,请帮忙认一下上面的器件(有图)

楼主(2010-03-23):
我手头有几块废板,打算拆零件用的,但是有些零件真是认不出来,想请教一下各位高人,上面都有哪些零件可以用?

IBM 390X笔记本电脑内的电源部分 (原文件名:照片-0048_缩小大小.jpg)
这是一块笔记本内的电源板,好倒是好的,但我没有什么用了,想拆零件用,但是有些不认识。

IBM 390X笔记本电脑内的电源部分的电容特写 (原文件名:照片-0049_缩小大小.jpg)
比如说上图中的几个电容,是什么电容,容量如何识别?左下角似乎还有发光二极管可用。

IBM 390X笔记本电脑内的电源部分背面 (原文件名:照片-0050_缩小大小.jpg)

IBM 390X笔记本电脑内的电源部分背面电感特写 (原文件名:照片-0051_缩小大小.jpg)
电源背面的电感容量倒是知道看,但是最大电流呢,如何识别?

IBM 390X笔记本电脑电池控制板 (原文件名:照片-0052_缩小大小.jpg)
笔记本电池也让我撬开了,为什么它上面用了两种温度传感器?红的那个传感器上写着“4MM80H-19  80K”,这是个什么?如何使用?

IBM 390X笔记本电脑CPU,PII400 (原文件名:照片-0054_缩小大小.jpg)

IBM 390X笔记本电脑CPU,PIII450 (原文件名:照片-0056_缩小大小.jpg)

IBM 390X笔记本电脑CPU,PIII750,动刀火改过 (原文件名:照片-0058_缩小大小.jpg)

IBM 390X笔记本电脑CPU,PIII750背面 (原文件名:照片-0059_缩小大小.jpg)

上面三个CPU,不多说了,也是电容如何识别?还有电感如何看?

楼主:
失望,没有人回

网友:
请问楼主PIII750 CPU是好的话,能否割爱出让,因为正在使用的390X可是赛扬500的,呵呵...

网友:
MAX1632是系统3.3V 5V供电,电流3-5A,具体要看图纸,就认得这个。

楼主:
2楼的,我这个PIII750有点接触不良,有时能点亮开机,有时不行,要按几下CPU上面的键盘才能开机。有时很折腾人的。

网友:
我昨晚又拆了一个IBM 390X,CPU是鸡肋啊,看着好,就是没工具拆下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2楼的,我这个PIII750有点接触不良,有时能点亮开机,有时不行,要按几下CPU上面的键盘才能开机。有时很折腾人的。

之前给您发过邮件的,因为我的回复需要管理员审核后(发帖几十小时后)才能显示,不便交流,呵呵.....
那我也不折腾了,多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昨晚又拆了一个IBM 390X,CPU是鸡肋啊,看着好,就是没工具拆下来

请问老兄,你的内存是多大的,键盘外壳连接屏轴处是好的吗?
我的内存才128M,左边屏轴处也不能固定了,如果好的看看可否出让?

网友:
我的IBM560X刚刚拆开。机壳全都弄碎了。其他的OK。

网友:
貌似电源板是邵阳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