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数字示波器的记录长度和存储深度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03-23):
大家评下UT2062CE的性能

网友:
记录长度没什么意义,你还是认存储深度吧。

   鼎阳的CM系列记录长度可以做到6M,但没太大用,一般用的多的是那2M的存储深度。

网友:
存储深度为衡量标准,鼎阳CM系列2M的比如SDS1062CM性价比非常不错。

网友(2010-10-26):
这两者容易混淆,很多厂家喜欢拿记录长度等同储存深度,真是忽悠用户。

网友(2014-01-22):
还不是很明白

网友:
过两天我做个存储深度的对比测试吧
存储深度单纯看某条件下的点数没太大的意义,还是用实际表现比较能说明概念和差异

网友:
存储深度2M以上就够了

网友:
存储深度的作用是不是某一波形定格后,调节时间旋钮,把波形拉宽(相当于把波形放大)——存储深度越高,波形就能拉的越宽而不失真?

网友:
一直没太明白存储深度有什么用处。

液晶屏上其实就是显示那么多个点,采样再多也显示不出来。

如果是为了定格后拉开看,示波器本来有预触发和后触发功能,反而可以实时地实现这个功能,无需定格。

记录长度倒有点意义,一次多存储些,虽然显示不出来,但可以送到PC后处理。

所以,存储深度应该就是记录长度,是为PC后处理用的,对示波器当前的显示没有什么用处。

这样理解,不知对否。

网友A:
个人认为存储深度非常重要,前些日子,我买了一个利利普示波器,是个10M存储深度,抓取波形特别好用。
打个比方,某仪表采用特殊的通信方法,电力线载波,MC3366芯片,原来用存储深度是4K的泰克示波器,根本分析不出此仪表的通信协议,(带宽调高了,波形能看清,可是记录时间极短,带宽调低了,记录时间长了,可是又分辨不出来单个波形)
利利普10M的示波器,能实现精细测量,加上长时间的记录。
对于你说的,PC后期处理,在示波器上也可以进行拉伸波形观察,示波器屏幕分辨率800*600,也不算太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存储深度非常重要,前些日子,我买了一个利利普示波器,是个10M存储深度,抓取波形特别好用。
打个 ...

你的利利普还好用不?我也看上这个了

网友B:
你的利利普还好用不?我也看上这个了

同問!

网友:
存储深度高的好。
实验室有台02年出的安捷伦,型号忘了,CRT显示,带软驱,上面有MEGA ZOOM字样。
当年电赛期间被扔在了角落里,我们组抬过去用了,小伙伴们还笑这是个老古董。。几天后调试各种接口,看波形,这台完爆了那些低端泰克,即使把X扫描开到0.5秒每格,波形拉开都能看到细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存储深度非常重要,前些日子,我买了一个利利普示波器,是个10M存储深度,抓取波形特别好用。
打个 ...

这就对了。
实际上存储深度(或记录长度)其实不是用于示波器实时显示的,而是用于示波器(或PC)抓取后的观察。
这对于单次捕捉很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利利普还好用不?我也看上这个了

同問!

这个示波器非常好用,我自己的感觉。
有点万用表的感觉,用的时候也不用插电,内部带电池。测电压的同时可以看到波形特别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