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遥控窗帘,但是电机选择什么样的!给支个招!

楼主(2010-03-23):
如题,选个什么样的电机啊,要能拉动窗帘,而且还要速度要慢一点的,性价比还要高点的,不知道选择什么样的,高手们看看有没有合适的给介绍个!

楼主:
没人知道吗?有谁做过更好,告诉一下什么样的电机比较合适,先谢过!

网友:
不是有直线电机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直流电机是有,但是估计力量不行,而且大多是速度快,但是没劲。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直流电机是有,但是估计力量不行,而且大多是速度快,但是没劲。

是直线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不好意思!直线电机!我真的不知道啊,淘宝上查了一下,貌似很贵。好像也不是太适合做拉帘电机。

楼主:
不知道那种成品的遥控窗帘用什么样的电机?

网友:
12V减速电机。。。。。。。。。。。。。。这要看你是哪种窗帘吧。。 卷轴的 还是拉的?

楼主:
拉的那种!12V减速电机?这样的一般要用  多少转/分?我在淘宝上看了几家!20来块钱,行吗?

网友:
减速电机得看你准备怎么拉咯!
转速自己可以计算,跟你拉帘的直线速度有关。

楼主:
准备用电机来拉线,线拉动窗帘。看了几个减速电机,20多块,挺贵的,不过扭矩很大!一个联轴器就要8块。55555555

网友:
先要知道需要多大扭矩来带动窗帘,才能选出相应的动力源,比如减速电机(马达加齿轮箱),有不同的规格可选

网友:
回复 楼主:

天 你不会这都不知道吧 就那个二三十快钱一个的电风扇上面的220V电机就可以了  或者一些落地扇上面的减速电机 五快一个好像  那个电机用手使力卡住他就会自动反转的

网友:
电机
http://www.johnsonelectric.com/mediando/index.php?IdTreeGroup=97&IdProduct=1320

楼主:
哦,那种电风扇上的电机行吗?考虑考虑.....(不要笑话我呀,(*^__^*) 嘻嘻……)一会去日杂店里去瞧瞧。

楼主:
额定电压:12V

电压范围:3V-18V

电压3V时仍有相当大的扭力,用手是抓不住 的

转速:70转/分

扭拒:8Kg*cm

重量:141克

这个还是不错的,大家意向如何?

网友:
哥们,你自己做东西,问大家意向如何????
扭矩、转速啥的,得自己动手去测、去计算,不是论坛上能问出结果来的!窗帘这玩意又不是有什么国标的。

网友:
摇头扇上的那种减速电机就可以。

网友:
其实市面上的电动车库门用的遥控板,用的是汽车雨刮器电机,做窗帘足够了。全套板价格可能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