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VR单片机读取两个旋转编码器,最高速时有脉冲丢失情况 。

楼主(2010-03-23):
电路连接:左轮编码器A相接INTO,B相接PA4
          右轮编码器A相接INT1,B相接PA5

          外部晶振:16M
          最高转速时 编码器每分钟脉冲数为 8000转*512线

源程序:
ISR(INT0_vect) //左轮脉冲中断
{
       //sei();
       if(!(PINA&0x10))
       {PulseLeft++;}
       else
       {PulseLeft--;}
}

ISR(INT1_vect)//右轮脉冲中断
{
         //sei();
        if(!(PINA&0x20))
        {PulseRight++;}
        else
        {PulseRight--;}

}
void Timer0_Init(void)//采样0,01s定时器 初始化
{

        TCCR0 = 0x00;                      //T/C0不工作
        TCNT0 = 100;                      // (256-100)*1024/16000000=0.01s
        TIMSK|=1<<TOIE0;                   //T/C0 溢出中断使能
        TCCR0|= (1<<CS02)|1<<(CS00);       //启动T/C0,1024分频
}

ISR(TIMER0_OVF_vect)//计算0.01s脉冲数
{
          PulseLeftDelta=PulseLeft;
        PulseLeft=0;
        PulseRightDelta=PulseRight;
        PulseRight=0;

        Timer0Flag=1;
        TCNT0 = 100;
}
void SpeedCal(unsigned char chn)//速度计算函数
{
        float SpeedTemp;
        if(chn==0)
        {
                 SpeedTemp=PulseLeftDelta*100.16*60.0/(512*24);//(转速=(每秒产生的脉冲*60秒)/(一转的脉冲数*减速比))
            SpeedLeft=SpeedTemp;
        }
    if(chn==1)
        {
                 SpeedTemp=PulseRightDelta*100.16*60.0/(512*24);//(转速=(每秒产生的脉冲*60秒)/(一转的脉冲数*减速比))
            SpeedRight=SpeedTemp;
        }
}

出现的问题:
当只用一个编码器的时候出来的数据很稳定~
但是再加上一个编码器后,到300R/min 的时候显示只有200R/min,有丢脉冲丢失的现象~
我觉得应该是中断过于频繁,不知道各位大牛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
两个中断加入嵌套我也试过,但是出来的数据更加不稳定~~

网友:
看看以前坛子里的频率计是怎么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键是那个频率计 不需要两路脉冲进行中断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自己解决了~~

ISR(TIMER0_OVF_vect)
{
     Ti++;
    if(Ti==1)
        {
                PulseLeftDelta=PulseLeft;
            PulseLeft=0;
                GICR|=(1<<INT1);
        GICR&=~(1<<INT0);

     }
         if(Ti==2)
         {
                PulseRightDelta=PulseRight;
                PulseRight=0;
        GICR|=(1<<INT0);
        GICR&=~(1<<INT1);
                Ti=0;
     }

        TCNT0 = 100;
}

使两路中断不同时进行~~

网友(2011-01-04):
“使两路中断不同时进行~~ ”
这样两路同时高速运行时会出现冲突丢步吧。
建议硬件鉴向用计数器实现……

网友(2012-11-26):
用扫描吧

网友:
请问哪里有卖旋转编码器的

网友:
两路输入,建议一路用外部中断输入,一路用捕捉中断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