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C-03MA输出信号疑问

楼主(2010-03-23):
买了几块ENC-03MA,我用3.3V供电,静止不动时测出Vref为1.35V,信号输出为1.38V,没加任何电路,直接用单片机的AD输入脚进行采样,发现顺时针旋转90度左右时(用手转的,速度应该比较快),电压竟然可以达到1.9几伏,按官网的数据,输出脚的电压应该在静态值 +- 300*0.67mV以内,怎么会相差这么大呢?

楼主:
自己顶顶,别这么快沉了

网友:
我的传感器的电压也是如此,太灵敏了,

网友(2010-09-21):
分析下,不知道对不对。

ENC-03  系数  为 0.67mV/°/s

如果采样 时间为 50HZ,那么系数为  50x0.67 = 33.5 mV/°

外围电路 放大倍数 10倍,输出电压为 1.35V   +/-  335mV/°

如果旋转的速度 在 1/50 S内,超过3°,使用起来应该没有问题。1秒内旋转的角度能到150°。在手册的 300度/秒内。

也就是在缓慢的变化中使用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很正常,假设旋转90度用了0.2S,那么输出=1.35v+(0.67mv*90*5)=1.65v,再转快点就1.9V了,是不是觉得很正常?

楼主:
这东西停了好久没弄了,最近几天又开始搞了,LS要有兴趣可以送块四轴的空PCB给你做实验,用STM32做的,一块STM32驱动两只无刷,已经调通了,开始研究飞控了

网友:
呵呵,如果愿意送给我的话,我当然欣然接受了,当小系统板学习用,还没搞过STM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