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买数字示波器呢,还是买台虚拟仪器呢?

楼主(2010-03-23):
打算买一台100M的数字示波器,后来看到一台虚拟仪器,感觉也不错,到底应该买哪个呢?

A, 鼎阳SDS1102CM/1G采样/100MHz数字示波器保修三年
B, 虚拟示波器 DSO-5200A 200MHz带宽,50G等效采样

这两个有可比性吗?哪个更值得买呢?

先谢谢了~~~

网友:
后者要台电脑,并且占用可能比较多,如果你PC同时运行虚拟仪器和你的程序,也许会慢,取决于你资源

网友:
还是纯硬件的好些,虚拟示波器我认为用在教学领域不错,如果工程应用还是买台台式示波器吧,如果资金有限可以考虑二手的或者国产普源

网友:
楼主A B方案都不咋样
示波器公司用的话最好是安捷伦,泰克
自己用可以考虑国产中做的不错的

网友:
第一个鼎阳的数字示波器,1G采样,2M存储深度比较不错。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高手回答!

我更倾向于买台示波器,用起来会比较方便,也比较稳定。
感觉虚拟仪器的功能多些,但是,担心虚拟仪器可能会不太稳定,功能软件缺乏维护,主要是对这个东西不太了解,从来没用过。

本来考虑买台泰克的,怎么也得1wRMB左右吧,自己用有点儿贵。国产的不到3KRMB,即便用坏了,也不至于太心疼~~~

网友:
还是买台示波器吧,用着方便

网友:
我和楼上的都反着来,我推荐虚拟仪器,我买的是dso-2090,两年前买的,100M采样率,40m带宽,512k深度。850元,用到现在,非常爽。

网友:
虚拟示波器有个缺点,只不过这个很少发生,万一测了或者一不小心碰了一个高压信号或者市电信号,那么电脑也就挂了。

网友:
买个有源的usb-hub,和u口电完全隔离的。完美解决楼上问题。

网友:
刚刚用万用表量过了,地量不通。

网友:
看楼主了,如果真的经常有可能要量靠近220、380或别的高压地方的东西,那就买数字示波器吧。如果很少很少会量这种地方的东西,虚拟仪器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了。

楼主:
嗯,多谢澄清这个问题~~~

网友:
等效采样率是没有多少参考意义的,要看其实时采样率。
台式示波器和虚拟示波器各有存在空间,对应于不同的使用需求
虚拟的体积小巧,适合外出工作和紧凑的空间环境,接上PC软件功能强大,但使用起来必须依赖电脑,且换一台电脑就要重装一次驱动软件,如果没有,就像个摆设了~也可能与销量少有关系,相同的性能下,虚拟示波器要贵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