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示波器,Y轴显示的特别淡?正常么?

楼主(2010-03-23):
买了一个 二手的,可是不太满意。。。
Y轴,有点看不出来,用数字的比较多,模拟的都这样??

还有 X轴 不直,一直是倾斜的~~~

网友:
我用过几台模拟的自从新买的那一天就是如此!

网友:
X轴倾斜有调整按钮可以调整

楼主:
调那里面 可以调?

那X轴 在哪儿调呢?

楼主:
Y轴 怎么调? 怎么又得 示波器 不是这样的?

网友:
有的是有旋钮。你的找到trace rota那个孔,用小螺丝刀,整个坐标一起调整的,不能单独调。

网友:
Y轴,有点看不出来,用数字的比较多,模拟的都这样??
------------------------------

我用过几台模拟的自从新买的那一天就是如此

网友:
模拟示波器显示方波上升沿、下降沿几乎看不出,这是正常的

楼主:
那这样的呢?
全世界的 模拟示波器 都是 Y轴 显示的特别淡?

网友:
只有在方波的时候,很淡的!甚至看不到纵向线!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也没有去研究。

网友:
回复 楼主:

Y轴淡在合适时基是正常的!

网友:
Y轴淡当然是正常的, 因为方波的上升沿和下降沿时间非常短, 扫描线在屏上移动得快, 扫描线水平方向是均速运动的, 这样在沿处假设是用0.1ms的话, 这段时间电子束的能量分拉长了高低电平的距离, 自然是变淡了. Y轴灵敏度调得越高, 沿处越淡.

网友:
完全正常,有的示波器有y轴加亮。

网友:
晕倒了,Y轴显示暗淡,见识了。用示波器多久了?发出这个问题。

楼主:
是啊,没用过 模拟的,一直都是用 数字的。。 没见过这个问题

网友(2010-05-04):
测试频率太低了,测个高频率清楚的很

网友:
回复 楼主:

TRACE ROTA就是调整X轴的水平的

网友:
数字的能出模拟示波器的荧光效果就贵的要死了

建议lz用模拟示波器看看电视机的复合视频信号的波形,背面板上的插口就有,看过以后你就不想用数字示波器了

网友:
(TRACE ROTA)水平倾角调节:若水平扫描线与X轴不平行,要用起子或小口改锥调节。楼主的情况可能是调节也无法达到水平
模拟示波器Y轴显示是比较浅的,亮度调到最大也是隐约可见,算是比较正常。

网友(2010-06-27):
回复 网友A:
数字的能出模拟示波器的荧光效果就贵的要死了
建议lz用模拟示波器看看电视机的复合视频信号的波形,背面板上的插口就有,看过以后你就不想用数字示波器了

我是新手,请教一下是把探头接在Z。AXIS。INPUT接口吗?
用探头点电视机电路板哪里能看复合视频信号的波形呢?

网友:
太正常不过了,模拟示波器上没有Z轴调制的时候曲线的亮度和扫过的速度成反比,因为扫过速度越快荧光粉上得到的电子能量密度越低,所以就越暗。当看方波的时候好的示波器在上升和下降的部分扫描极快所以垂直线上亮度会很低,实际上垂直线的亮度越低说明这个示波器越好速度越快,最好是方波完全没有垂直线才最理想。

网友:
是这样子,用了下来,感觉还是模拟的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太正常不过了,模拟示波器上没有z轴调制的时候曲线的亮度和扫过的速度成反比,因为扫过速度越快荧光粉上得到的电子能量密度越低,所以就越暗。当看方波的时候好的示波器在上升和下降的部分扫描极快所以垂直线上亮度会很低,实际上垂直线的亮度越低说明这个示波器越好速度越快,最好是方波完全没有垂直线才最理想。

正解!这才是真实的波型。DSO不管能量强弱,显示出来都一样,不真实。

网友:
数字示波器只有高端的DPO才能玩出这效果,多少用着DSO的人都梦想着有这效果,最后只有一台DSO一台模拟一起整……

网友(2010-07-27):
回复 楼主:
模拟示波器,Y轴显示的特别淡?正常么?
y轴,有点看不出来,用数字的比较多,模拟的都这样??
还有 x轴 不直,一直是倾斜的~~~

1.
    Y轴显示很正常,绝无问题。【10楼】的波形也正常。全宇宙的模拟示波器都这样。如果不这样,那就杯具了。
    道理,自己琢磨吧。念书,读大学,最终目的就是学会自己思考、分析的能力。
    如此简单的问题,不能自己解决,那真是悲剧。

2.
    X轴扫描线同水平格线不平行,呈现倾斜状,那是外界磁场影响,踪迹旋转(TRACE ROTATION)又没有调整好的缘故。
    通电导体在磁场中会产生运动。同样的道理,外界磁场会影响示波管内电子束的运动轨迹,造成扫描踪迹的变动。扫描踪迹变动与示波器(示波管)所处的磁场状况有关。当示波器处于不同的地点,或者不同的高度,或者不同的面向,或者不同的倾斜角度时,磁场(强度和方向)状况就会不同,因而造成电子束运动轨迹的变更程度和变更方向也不同。
    任何一台设计完善的模拟示波器,如果没有绝对完善的磁屏蔽(示波管)措施,那么它就必须有微调修正电子束的运动轨迹的电路 ,使扫描踪迹与X轴格线平行。一般,在示波器面板上有个标记为“TRACE ROTATION”的圆孔,内有“一”字起子口,用一字起子(螺丝刀)微调一下即可。
    记住,只要示波器变更了位置和方向,它的水平扫描踪迹都会或多或少地发生变动,需要适当调整。调整时,Y轴禁止输入,留下纯X轴扫描线,便于调整。

网友(2011-12-09):
非常淡说明扫描线经过这一段时非常快时间非常短,就是这个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