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拉普拉斯滤波问题。

楼主(2010-03-23):
在图像处理的时候需要对图像进行增强。
如果选用拉普拉斯算子强化边缘。
对于这样的一个数

如果我们用模板
-1-1-1
-1 9-1
-1-1-1
卷积,发现得出的结果是负数,但是像素不可能是负数啊?
那么负数一般是怎么处理的呢?
有的说用绝对值,不知道对不对?
我编写了一个模块在fpga上面执行,发现执行的效果虽然能强化边缘,但是引入了很多的噪声,同样的图片用matlab处理就得到了很好的效果。
所以我怀疑是因为对于这些负数的地方没有处理好。
比如说-100本来应该是0的,但是取绝对值的话,就变成了100本来该是黑的地方就白了。

楼主(2010-04-28):
很久以前的问题了,没人回答,我还是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吧,别搞个零回复。其实也没什么价值,吧主要是觉得没用删了也行的,我不介意。
嗯,其实是很简单的,如果计算出来有负数的话就直接置为0,如果计算出来超过了最大表示范围就,直接表示为最大值。做个溢出的处理就好了,还是经验少了,很简单的问题,自己也不会动脑筋分析。呵呵。

网友:
主要是问题太专业,大部分人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