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放弃USB转串吧,推荐大家使用蓝牙转串

楼主(2010-03-23):
最近看到还有人在弄USB转串。。老实说不是很好用的说。个人喜欢蓝牙转串,速度快,无线连接,淘宝上面有很多模块,也就40块钱,还能自己设定,方便。自己回来弄快1117.到哪都行了

网友:
一点 不感觉方便,, 蓝牙不怎么稳定

网友:
稳定,供电都是问题

楼主:
是么?我长期用,没出过问题。供电不成问题,大部分的系统都是5V或者3.3V供电的,对于下位机是蛮不错的。。。你只要在蓝牙模块上加上1117而已。速度快,可以到900多K

网友:
win7蓝牙很好用?我也用看看

网友:
看来我们落后了,有空试试

网友:
应该叫USB蓝牙吧?同样是模拟一个串口设备,无线信道是蓝牙

网友:
不错,挺便宜的,但如何与手机通讯。

网友:
palm系统装上CS online 再配合无线蓝牙串口    调板子会很爽  不过我用的是串口线
介绍下CS online
支持VT100,字体显示是palmos上终端仿真做的最好的,功能也是最强(我长期寻找PALMOS下的终端仿真软件,目前为止试过pocket_term、ptelnet、telnet、ttymaster、online、CSonline)

给两张320*320的效果图

没挖掘过WM资源,不知道WM系统有没有这么好用的软件。

网友:
有没有wifi转串的?

网友:
楼主,你用的哪个蓝牙模块比较稳定?推荐一下。

网友:
感觉不错!如果有电池就更方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palm系统装上CS online 再配合无线蓝牙串口    调板子会很爽  不过我用的是串口线
介绍下CS online
支持VT100,字体显示是palmos上终端仿真做的最好的,功能也是最强(我长期寻找PALMOS下的终端仿真软件,目前为止试过pocket_term、ptelnet、telnet、ttymaster、online、CSonline)
给两张320*320的效果图

没挖掘过WM资源,不知道WM系统有没有这么好用的软件。

这么好的软件!!!我也用的是PALM。。。。哈哈 看来那还得搞个蓝牙转串口的东东了。。。。。。

网友(2010-05-19):
回复 网友A:
palm系统装上cs online 再配合无线蓝牙串口    调板子会很爽  不过我用的是串口线
介绍下cs online
支持vt100,字体显示是palmos上终端仿真做的最好的,功能也是最强(我长期寻找palmos下的终端仿真软件,目前为止试过pocket_term、ptelnet、telnet、ttymaster、online、csonline)
给两张320*320的效果图

引用图片
......

那个软件用的是原版的么?有什么限制? 有无

"
石皮
角刀
  牛
"
版.

网友:
palm上装了 csonline . 连接 linvor 的蓝牙串口模块, 设定好参数,点 ON. 出现输入配对码的界面.输入默认的1234,一会就跳出来
error opening port串行口(0x030c)

输入个错误的配对码也是同样的错误提示..

不知怎么搞了

网友:
可以试试

网友(2010-09-03):
cs online看着不错,同问有无xx版

网友:
嘿,确实是个好主意,真够了那么多的线连啊连啊连…

网友:
正在用treo680

网友:
蓝牙笔普通的无线通讯稳定多了,我们公司的产品几年前从无线,全转成蓝牙了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要电脑和开发板进行串口通信,电脑有蓝牙转串功能,开发板只有串口,还能用蓝牙转串功能么?

网友:
蓝牙模块的串口接你开发板上的串口,要注意一下电平是否匹配。串口数据就可以通过蓝牙串口模块与电脑的蓝牙串口通信了。

网友:
支持多种波特率了?
以前的模块只支持一个波特率

网友:
今天在centro手机上试了了一下cs online,打开蓝牙的串口出错。后来换了一个wm6的手机,到口袋数码论坛下载了一个“串口助手”的程序,打开蓝牙串口顺利接受收据,看来还是wm系统比较好折腾。

网友(2011-03-26):
hoho~~一直纯串口的。。

网友(2011-09-17):
(蓝牙串口,注意不错)

网友:
波特率问题怎么办?波特率一旦设定好,换起来很麻烦的。

网友:
最近也看到一个非常好用的蓝牙转串模块,还是hid免驱动的,配置通过putty进行,之后就能与电脑通信。

网友(2014-04-09):
强大的蓝牙转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