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路图是什么用的?知道的大哥告诉一下!

楼主(2010-03-23):
如题,是在一个检测被测物是否有微导电的一个产品,但我看不明白。。。。那个静电片是测度时手触在上面。没有输入也没有输出。我怀疑根本这部份电路在这个产品里根本不起作用。。。。

网友:
应该是有反馈的吧,输出端那里不是有两个R2 R3嘛,应该是分压点,触摸静电片的时候会把倍压的微弱电量泄放掉导致R2下端R3上端的中点点位下降。大致猜测是这样工作的吧。

网友:
这世界真小.楼主应该在深圳工作或工作过吧!哈哈!这电路是可以工作的,而且是我设计的.哈哈!这世界真的太小了.

网友:
是比较有意思。。。。。楼主发贴20分钟后就把作者吸引过来了。这个世界真巧。

网友:
哈哈!也只是路过,一看连布局都是我画的图哈!这个电路还有一半楼主没有贴出.大家可以在一起交流看看该电路的工作原理呢.虽然我现在早改行了.不过真没想到在ourdev能看到自己的电路.哈哈真有N多回忆哈!

不过当时这个电路是考倒过N多前来面试的工程师

网友:
我觉得就如一楼所说。触摸静电片时相当于并电阻。使倍压的电压降低,再分压检测。

网友:
应该说是不对的.

另外加一句,我的出现是不是把楼主吓跑了.说明一下只是感觉太巧了才现身的哈.
如果楼主还在这行工作,欢迎楼主交流.

网友:
找LM1613的资料没有找到,我大致猜了一下,弱弱问作者不知道对不对?

图示 (原文件名:Snap1.png)

网友:
回复 楼主:

kankan

网友:
有意思!太搞笑了,楼主真的被吓跑了?

楼主:
没有,昨天在网吧上网。
我在一个地方面试的时候见到这个图纸,记下来了。
不知道你是在哪个公司上班?

网友:
那个芯片就是个DC-DC,原图上是LT1613,不过查到的资料跟这个不符,LED2就是那个微导电指示灯吧,与它相连的芯片的脚应该是芯片的负载状态指示的.这个芯片的负载电流是可以设置的,当到达这个阈值时,指示灯的状态改变.

楼主:
我觉得很奇怪这个电路仅仅是来控制一个LED灯指示放电吗?

还是有其它的功能呢?

这跟测试物体是否有导电有什么联系呢?

网友:
【楼主位】 397379140
如题,是在一个检测被测物是否有微导电的一个产品,但我看不明白。。。。那个静电片是测度时手触在上面。没有输入也没有输出。我怀疑根本这部份电路在这个产品里根本不起作用。。。。
【13楼】 397379140
我在一个地方面试的时候见到这个图纸,记下来了
====================================================================
不管图纸来自何处,看明白了才是正道。
一个根本不起作用的电路,拿来面试用,那也太笑话了。可能会有的。

【9楼】 zldiy
找LM1613的资料没有找到,我大致猜了一下,弱弱问作者不知道对不对?
====================================================================
你在图中的标记,如你所说,完全是猜着玩的 ,而且是大致的。
但是,同【1楼】portx 腾飞的大致猜测完全不同。

虽然芯片数据资料暂时查不到,但我确认:【1楼】和【5楼】正解。

网友:
【2楼】 hongyao
这世界真小.楼主应该在深圳工作或工作过吧!哈哈!这电路是可以工作的,而且是我设计的.哈哈!这世界真的太小了.

【7楼】 hongyao
应该说是不对的.
====================================================================

刚才没有注意到 hongyao 在【7楼】已说过,【1楼】和【5楼】的回答是不对的。
请这个电路的设计者 hongyao 亲自介绍一下吧。

网友:
漏电检测的吧

楼主:
过来看看,诚心求教!。。

网友:
应该说【9楼】理解是对的.

因为昨天没太注意楼主加的IC型号.正确的型号为LT1613
http://www.ic-cn.com.cn/static/pdf/LT1613_LINER_266896.pdf
这样大家都就应该明白了吧.

我也顺便放出另一部分的电路.这样全图就更应该好理解了.

网友:
【21楼】 hongyao
应该说【9楼】理解是对的.
因为昨天没太注意楼主加的IC型号.正确的型号为LT1613
http://www.ic-cn.com.cn/static/pdf/LT1613_LINER_266896.pdf
这样大家都就应该明白了吧.
我也顺便放出另一部分的电路.这样全图就更应该好理解了.
============================================================

  不明白。更不好理解了。

1.  我们就是按照LT1613型号查询的LT1613_LINER_266896.pdf。
    请问hongyao,不知你注意到没有,LT1613是五引脚的DC-DC转换器,而你设计的图上的片子至少有八个引脚。这该如何解释啊?究竟是哪种芯片,不搞清楚,讨论就没有意义了。
2.  你说“【9楼】理解是对的”,我就更不能理解了。
    请问hongyao,那些二极管和电容是如何放大静电片上的信号的?“变压器耦合”的输出送到LT1613的哪个功能引脚了?又从哪个引脚输出到哪里了?干什么用了?
3.  你在楼上帖出的“另一部分的电路”(暂且不讨论它的问题),同楼主位的那部分电路有什么关系啊?它们是一个整体,还是一个功用的两个不同方案呢?

    非常想看看设计者hongyao本人的完整的介绍。
    谢谢。

网友:
楼上  - (那些二极管和电容是如何放大静电片上的信号的?) 哪是倍压电路啊!

网友:
To 【23楼】 youmcu
楼上  - (那些二极管和电容是如何放大静电片上的信号的?) 哪是倍压电路啊!
=======================================================================

    没错,那是地地道道的倍压整流电路。

    请注意看帖。

    在【16楼】,我写道:【9楼】在图中的标记,完全是猜着玩的(意思是错误的)。并确认:【1楼】和【5楼】正解。因为在不明集成芯片的情况下,他们两人的回答都包含了三个基本的要素——倍压整流输出;负载变化导致倍压输出的变化;分压反馈检测。
    而电路设计者 hongyao 在【7楼】说“应该说是不对的”(即【1楼】和【5楼】的回答是不对的)。在【21楼】又说“【9楼】理解是对的”。对此,我只能说不明白,不理解。所以才有了【22楼】我反问的三个问题。
    设计者 hongyao 只要回答这三个问题就足够了。

    让我们期待设计者 hongyao 本人的完整的介绍吧。

网友:
【22楼】 JQ_Lin

1.  我们就是按照LT1613型号查询的LT1613_LINER_266896.pdf。
    请问hongyao,不知你注意到没有,LT1613是五引脚的DC-DC转换器,而你设计的图上的片子至少有八个引脚。这该如何解释啊?究竟是哪种芯片,不搞清楚,讨论就没有意义了。
=======================================================================
  这个IC在6年前是8脚,只是现在少了1,2脚的电压比较.楼主位的图1脚为电源低电指示.

2.  你说“【9楼】理解是对的”,我就更不能理解了。
    请问hongyao,那些二极管和电容是如何放大静电片上的信号的?“变压器耦合”的输出送到LT1613的哪个功能引脚了?又从哪个引脚输出到哪里了?干什么用了?
=======================================================================
    你和【1楼】和【5楼】的理解都应该说是犯了方向性的错误.那个静电片不是电路的输入端.而是输出.

3.  你在楼上帖出的“另一部分的电路”(暂且不讨论它的问题),同楼主位的那部分电路有什么关系啊?它们是一个整体,还是一个功用的两个不同方案呢?
=======================================================================
    这两个电路是一起用的,是一个整体.是不可分的.

网友:
这个 是不是 可以检测 手指 是不是触摸啦?

网友:
我大概说一下工作方式,喜欢拍砖

LT1613是一个DC转DC的电路,在上面我给出的PDF文件中的第11中有这么一个图,如下图

我也就是利用了这个原理.LT1613控制变压器,使变压器输出36V的一个电压(U1点),再通过倍压电路给电压提升到210左右(U2点),一部分经过R2,R3分压反馈回LT1613,从而使变压器有一个稳定的电压输出.另一部分通过一个大电阻接入静电片接入人体.

在人体形成一个电场,这时在检测这个物品是否有微导电.通过下图的电路指示和报警是否微导电.

网友:
【27楼】 linfeng286

是可以的,这个电路在工作时,手指接触静电片时指示灯会闪一下.

网友:
学习啦,呵呵,谢谢作者的说明

网友:
To 【26楼】 hongyao

这个IC在6年前是8脚,只是现在少了1,2脚的电压比较.楼主位的图1脚为电源低电指示.
===========================================================================
    我的第一个问题清楚了。谢谢。

你和【1楼】和【5楼】的理解都应该说是犯了方向性的错误.那个静电片不是电路的输入端.而是输出.
=========================================================================================
    仅从楼主位的图和楼主的介绍出发,在集成芯片不能查明的情况下,没有认为它是单一的CD-CD转换器,既使已经查到了五引脚的LT1613,与图不符,也不敢相信。我、【1楼】和【5】都是把那个芯片当做方波输出用,经倍压整流输出,再分压反馈给它,又赋予它实现比较检测的功能。
    经你解释,清楚了,那个集成片是个纯粹的CD-CD转换器,仅作为高压稳压电源使用。

    对你在【28楼】的说明——“我也就是利用了这个原理.LT1613控制变压器,使变压器输出36V的一个电压(U1点),再通过倍压电路给电压提升到210左右(U2点),一部分经过R2,R3分压反馈回LT1613,从而使变压器有一个稳定的电压输出.另一部分通过一个大电阻接入静电片接入人体.在人体形成一个电场,这时在检测这个物品是否有微导电.通过下图的电路指示和报警是否微导电.”——没有异议。
    【9楼】在图中的标注,把那里当了输入,再由变压器耦合回去——既使是现在,也同你的解释相悖。你的“【9楼】理解是对的”的表态,正是引起我的不解的地方。

    至此,我的三个疑问都解决了。谢谢 hongyao 。

网友:
【28楼】 hongyao  :  "在人体形成一个电场,这时在检测这个物品是否有微导电"
-------------------------------------------------------------------------

<1> "这个物品"----是指人体吗?  探测针是静电片吗?
<2> 没看明白, 28楼 的后面二个图有什么线路连接

网友:
这么高的电压会不会有打手的感觉?
被测物是否通过接触到人体输入到触发器输入端形成回路,可是在有没有被测物时触发器a两个输入脚都应该是高位,这样输出也是高电位,这样的话一开机岂不是就会报警吗?因为输入部份的那个二极管是反接的哦!

网友:
【32楼】 my2009

<1> "这个物品"----是指人体吗?  探测针是静电片吗?
===========================================================================
这个是个真实的物品,因为是成型的产品有商业问题,我不太方便告之.
(不过大伙儿可以猜测一下.提示一下这个物品现代人一般都会有)

探测针我在上面的图上也很清楚的标明.

<2> 没看明白, 28楼 的后面二个图有什么线路连接
===========================================================================
这两个图在电路上是没有实际的连接.

【33楼】 zuceyige 金口人匕
这么高的电压会不会有打手的感觉?
===========================================================================
在LT1613的PDF中有说明,因为这个电流很少,加之R1的阻值比较大,所以人体是感觉不到的.

被测物是否通过接触到人体输入到触发器输入端形成回路,可是在有没有被测物时触发器a两个输入脚都应该是高位,这样输出也是高电位,这样的话一开机岂不是就会报警吗?因为输入部份的那个二极管是反接的哦!
===========================================================================
你分析的很仔细,开机时的确是会响一下.被测物可以不通过接触到人体输入到触发器输入端形成回路,形成回路检测是绝对准确无误的.但在实际检测时有的人不会去接触,所以给电压加到了210V左右,以确保被测物与人手持仪器时能准确无误的检测出.
这个电路在设计时,对PCB板的布局,布线都是有要求的,外壳都要屏蔽处理等等.

楼主:
学习了。。。谢谢!我也没想到在这里竞然能把原理图的作者给发出来了,真的太奇妙了。。。。。。
我用仿真仿了一下,发现真的如zuceyige说的输入端在没有被测物的情况下也会是高电位,即应该会报警,这样在接入被测物体时反而不报警了吗?但如根据原理图纸和上面的解释,似乎是接入被测物体才会报警,原因是PCB布局,布线上有特别处理,是这样吗?我真是看不太明白呀,。。。。。。。

网友:
挺奇妙的电路

网友:
呵呵,真是小世界呀,有意思。
不过怎么感觉和经典的三极管小游戏“团圆灯”很相似呢?

在网上搜索“团圆灯”会有很多资料,记得大二时试过,图贴不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