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M短信模块在国外不能用

楼主(2010-03-24):
情况是这样的,我的一块GSM板子在国外,如果使用我们自己的卡是可以注册上网络的,但如果换上他们本地(目前在希腊)的卡就无法连上网络了。请问是哪里需要设置吗?

网友:
先看看能不能正常的链接到GSM网络!

楼主:
就是没办法啊,模块的灯常亮。

网友:
会不会是专供国内市场的模块?

网友:
用的是华为的模块吗?在我的印象中好像有遇到过华为的GSM模块在国外不能使用的列子。。。

网友:
欧洲应该是两频就可以了吧。。。

网友:
嘿嘿 国外的GSM短信是有技巧的 华为的能用只是有些东西要自己用软件处理 因涉及公司商业机密恕我不能透露

楼主:
问题已经找到了,国外的卡需要用户输入PIN码才可以。所以出现上述问题了,谢谢各位

楼主:
还有一点就是有些模块现在分为国内版和国际版了,我用的是wavecom的q24pl002就是因为这原因

楼主:
不知道哪位高手有可以破解的方法?

网友:
AT+CSQ有信号
注册不上网络 AT+CPIN?还是很必要的。。

PIN码也需要破解?你肯定不会是捡的卡啊。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AT+CSQ有信号
注册不上网络 AT+CPIN?还是很必要的。。
PIN码也需要破解?你肯定不会是捡的卡啊。哈哈

我说的破解是指能否用国内版的在国外可以用,我的想法是硬件应该都是一样的,只是他们在软件上做了限制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问题已经找到了,国外的卡需要用户输入PIN码才可以。所以出现上述问题了,谢谢各位

可以先用手机将卡的PIN码去掉再安装到设备上去嘛

网友:
还有一点就是有些模块现在分为国内版和国际版了,我用的是wavecom的q24pl002就是因为这原因 ===>这点主要是为了防止窜货,呵呵

网友(2010-04-25):
这个主要跟GPRS有关 跟GSM短信好像没什么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