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 查表程序为什么会出错?

楼主(2010-03-24):
Main:
        MOVLW D'4'
        MOVWF EXAMPLE
        MOVF EXAMPLE,W
        CALL TABLE
        GOTO $

        ;ORG 0x0200
TABLE
         ADDWF PCL,F
        RETLW H'01'
        RETLW H'02'
        RETLW H'03'
        RETLW H'04'

;        *** main code goes here ***

如果ORG 0X0200注释掉,程序就工作很正常,为什么加上去后,PC在ADDWF PCL,F后就乱跳了呢?

网友:
要设置pclath=2

网友:
example=4,是RETLW H'04' 的下一个地址

楼主:
谢谢,还要这样用啊,那就不大方便了,手册里这样写的

The contents of PCLATH and PCLATU are transferred
to the program counter by any operation that writes to
PCL.  Similarly,  the  upper  2  bytes  of  the  program
counter are transferred to PCLATH and PCLATU by an
operation that reads PCL. This is useful for computed
offsets  to  the  PC  (see  Section 5.1.6.1  “Computed
GOTO”).
The PC addresses bytes in the program memory. To
prevent the  PC  from  becoming misaligned  with  word
instructions,  the Least  Significant  bit (LSb)  of  PCL  is
fixed  to  a  value  of ‘0’.  The  PC  increments  by  two  to
address   sequential   instructions   in   the   program
memory.
The   CALL,   RCALL,   GOTO   and   program   branch
instructions write to the program counter directly. For
these   instructions,   the   contents   of   PCLATH   and
PCLATU are not transferred to the program counter.

上面不是说在读PCL的时候 PCLATH,PCLATU不是自动从PC更新过来吗?奇怪

;******************************************************************************
;Start of main program
; The main program code is placed here.
        ORG 0x1000
TABLE
        ;ADDWF PCL
        ;MOVWF PCL,F

        ADDWF PCL,F
        RETLW H'0F'
        RETLW H'0E'
        RETLW H'0D'
        RETLW H'0C'
        RETLW H'0B'
        RETLW H'0A'
        RETLW H'09'
        RETLW H'08'
        RETLW H'07'

Main:
        MOVLW H'10'
        MOVWF PCLATH
        MOVLW D'4'
        CALL TABLE
        GOTO $

网友:
18F,你最好不要用16F的模式来搞。用专门的查表指令去弄。

楼主:
嗯,谢谢,PIC18我这样搞搞就是为了学习一下,它的内部结构,编程主要还是用C,目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