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问卷]:一个用雷达来实现测速的跑步测速仪市场前景怎么样?

楼主(2010-03-24):
最近我发现一款产品,用雷达来实现跑步运动测速,因为据我了解,国内原来的跑步测速都是根据人运动的步子或其他来测速的,大多情况下都是不大准确的,所以这个产品弥补了其中的一些不足,国外有推广,但我不知道国内效果会怎么样??还有就是人们的接受价格在哪一个范围?
具体图片如下:

网友:
...这个和前几天在论坛上有一个问题一样嘛~~
XC,这个创意很多人都想得到哦
价格要卖到多少合适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
就是价格多少人可以接受?创意到没什么创意,只是这块产品暂时是空白,所以就想了解下。。看有市场没有?

网友:
这么搞还不如用GPS呢。
速度精度高于1m/s,还可以记录轨迹。成本不超过150rmb。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么搞还不如用GPS呢。
速度精度高于1m/s,还可以记录轨迹。成本不超过150rmb。
民用的GPS精度有这么高吗??

网友:
支持LZ把它实现.

网友:
为了运动,就买个记步器;为了测距,就上GPS。

这个雷达测速,比较尴尬,如果RMB 50,估计有市场(和记步器一个量级,记步器10~50都有)。

不过,可以通过雷达作盲人的蔽障和小机器人的巡航,如果价格合理,会存在一定的DIY市场。

网友:
这个东东辐射如何?别在腰上,还想不想生宝宝?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功率和自动门感应器那个差不多,功率很小,并且人没有正对电磁波束,所以我辐射应该问题不大。

回复 网友D:

我也觉得GPS精度可以达到吗?值得期待!

网友:
呵呵,这个东东功率很小吧,应该不存在生宝宝的问题。

网友:
如6楼,用雷达做盲人导航的我也想过,不过那样是不是他们就听不到外部的声音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B:
这么搞还不如用GPS呢。
速度精度高于1m/s,还可以记录轨迹。成本不超过150rmb。
民用的GPS精度有这么高吗??

刚才查了一下,ublox公司的LEA-5S测速精度是0.1m/s,看这里:http://www.u-blox.com/images/downloads/Product_Docs/LEA-5x_DataSheet_(GPS.G5-MS5-07026).pdf

这个参数是理想情况下的最优值,实际应用会打折扣。

虽然GPS定位的位置精度不高,但是测速精度很高。因为速度不是用dr/dt算出来的,而是在信号跟踪环路内测量信号多普勒频移得到的。

网友F:
多普勒雷达的问题是功耗比较大,测速精度也是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G:

盲人导航的话,估计会有一定难度,因为你要对人前面的所有物体都要有反应,要不然就容易出问题,这样对后端的DSP以及雷达采用什么样的算法都要求很高了哦。。

楼主:
回复 网友B:

GPS 0.1m/s太理想化了,实际运用中跳跃性太大了,不稳定,相对来说雷达测速精度高很多了。不过功耗到是一个问题!!!

网友:
GPS不是万能的,看不到星星有没有用了。

网友(2014-05-09):
引用 网友F:
多普勒雷达的问题是功耗比较大,测速精度也是问题

测速可以很很准
功耗 就这对着地面几米的距离  微波部分20毫安/2.5V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