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8.1的sopc builder中的target没有board下拉框?

楼主(2010-03-24):
所用的quartus版本的sopc builder中没有board下拉框,导致不能进行flash编程,不知道如何解决,请指教,谢谢~~

网友:
呵呵,我估计您是参照6.1来做的。实际上7.1及其以后就找不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那板上flash编程怎么进行啊?nios 2就用不动了,呵呵

网友:
在NIOS的Flash Programmer中指定你的PTF文件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