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编译环境下 将2个8Bit数据合成16bit数据出错~

楼主(2010-03-24):
unsigned char temp[3];
  unsigned int test1;

  temp[0] = 0x01;
  temp[1] = 0x02;
  temp[2] = 0x03;

  test1= *((unsigned int *)&temp[1]); //把test[1]和[2]组合成整数;

  //如果temp[1]的地址是偶数地址,则test1的值为 0x0302

  //但是,如果temp[1]的地址是奇地址,则test1的值为 0x0201
   编译时,会提示  A Word Access on odd address 0x44f.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测试过了

#pragma pcak(1)

#pragma pack()
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你用运算赋值的方法解决不行吗

  unsigned char temp[3];
  unsigned int test1;

  temp[0] = 0x01;
  temp[1] = 0x02;
  temp[2] = 0x03;

  test1= (unsigned int)temp[0]*0x100+temp[1];
  或者这样:
  test1= ((unsigned int)temp[0]<<8)+temp[1];

  另外还有个方法
  union test
  {
    unsigned int number;
    unsigned char temp[2];
  }buffer;

  buffer.temp[0] = 0x01;
  buffer.temp[1] = 0x02;

  那么,buffer.number 的值就是 0x0201 ,

  这种方法多用于浮点数的拆分存储或者传输,但是用于数值组合的时候要注意一点,就是你的编译器对于整形数字是如何存储的,是高位字节在前还是低位字节在前,使用的时候要注意。

网友:
楼上说的对,用运算的方法。

网友(2011-09-30):
就是地址的问题
这是单片机在设计的时候决定的
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更改的
只能按设计的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用运算赋值的方法解决不行吗
  unsigned char temp[3];
  unsigned int test1;
  temp[0] = 0x01;
  temp[1] = 0x02;
  temp[2] = 0x03;
  test1= (unsigned int)temp[0]*0x100+temp[1];
  或者这样:
  test1= ((unsigned int)temp[0]<<8)+temp[1];
  另外还有个方法
  union test
  {
    unsigned int number;
    unsigned char temp[2];
  }buffer;
  buffer.temp[0] = 0x01;
  buffer.temp[1] = 0x02;
  那么,buffer.number 的值就是 0x0201 ,
......

用结构体的方法确实巧妙。

网友:
如同2楼的方法,我一直用结构体的方式,速度快。

网友:
unsigned char temp[3];
  unsigned int test1;
  unsigned char *p;

  temp[0] = 0x01;
  temp[1] = 0x02;
  temp[2] = 0x03;

  p=(unsigned char*)&test1;
  *p++=temp[1];
  *p=temp[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