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网络接口芯片比较

楼主(2010-03-24):
请教:
我在准备论文:基于FPGA(或单片机)、网络接口芯片构成10/100M/1G的网络。需要选择网络接口芯片。但不知各种网络接口型号、及其优缺点,还望各位指点。
谢谢。

Ps:刚进论坛,不知道自己这帖子该发表在那个专栏。在电子方面我还真是不懂,就发表在傻孩子专栏,希望前辈们给与指点。多谢。

网友:
我也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吧,我继续搜索。

网友:
这个问题可以在FPGA/CPLD栏目找到答案的。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2012544
抛砖引玉,俺自己弄的板子,CYCLONE III+SDRAM+SRAM+PHY,可以ping通【恢复】

不过上面用的是10M/100M PHY,不支持1G,如果要支持千兆以太网,可以看看Xilinx的开发套件,采用的都是Marvell的千兆PHY,也支持10M/100M的:

http://www.xilinx.com/products/devkits/EK-S6-SP601-G.htm
Spartan-6 FPGA SP601 Evaluation Kit

Key Features
FPGA: XC6SLX16 CS324-2CES Spartan-6
Configuration:
Onboard configuration circuitry
8MB Quad SPI Flash
16MB Parallel (BPI) Flash
JTAG
Memory:
DDR2 Component Memory 128MB
IIC 8Kb IIC EEPROM
Communication:
10/100/1000 Tri-Speed Ethernet PHY
Serial (UART) to USB Bridge
Expansion Connectors:
FMC-LPC connector (68 single-ended or 34 differential user defined signals)
8 User I/O (Digilent 2x6 Header)
Clocking:
200MHz Oscillator (Differential)
Socket (Single-Ended) Populated with 27MHz Osc
SMA Connectors (Differential)
Display:
4X LEDs
Control:
4X Push Buttons
4X DIP Switches

照片:

原理图:

网友:
好奇这种国外的开发版中的正方块覆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