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 应用中,如何划分任务,以及任务之间如何通信?

楼主(2010-03-24):
  根据教科书的上的原则:
     (1).任务和任务之间通信可以采用一对一或者多对一方式通信.禁止一对多方式通信.
         也就是说,可以是一个任务或者多个任务发送消息,但是只能一个任务接收消息.

  假如一个实际应用中需要12个键盘按钮:
     <SET>     :
     <UP>
          <DOWN>
          <F1>
          <F2>
          <F3>
          <F4>
          <F5>

     其中三个用于按键用于参数设置,即<SET>按钮,用于进入参数设置状态或者退出参数设置状态,<UP>按钮用于增加数值,<DOWN>用于减少参数值.
     F1-为功能键,按一下F1键,控制器开始运行,控制马达运转.
     F2-为功能键,按一下F2键,马达转速增加1转
     F3-为功能键,按一下F3键,马达转速减少1转

   那么根据任务和任务之间通信可以采用一对一或者多对一方式通信.禁止一对多方式通信原则:
      设计一个"键盘扫描任务"用于扫描键盘,设计一个"键盘处理任务"用于处理键盘动作.
      当检测到按键被按下后,发送消息给"键盘处理任务".

   但是这样编写任务,"键盘处理任务"的设计也太过于庞大了吧!既要处理"参数设置",又要处理功能键的事情.
   能否将 "键盘处理任务"分解为两个任务,一个专门用于参数设置,另外一个专门用于处理功能键动作.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合理的规划任务呢?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合理的规划任务呢?

楼主: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合理的规划任务呢?

   如果一个任务给多个任务发送消息又不符合操作系统的原则,该如何办呢?

网友(2010-05-28):
一般原则:耗时短(包括必要的同步在内)的操作,就在本任务完成。耗时长的,发送到其他任务中操作,本任务继续。

如果上一次耗时长的操作(在其他任务中)还未完成,本任务又收到了相同的操作命令,那么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队列缓冲,或直接丢弃,并可通过某种方式(如显示屏等)告诉上层(操作者)操作过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