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M8处女作80*16LED显示屏+DS1302+18B20+24C16+Max232串口通讯+外红遥控+多级菜单

楼主(2010-03-24):
学习AVR 一个多月来,终于将自己做的一块AVR M8板调试的差不多了.因为要写一个人事管理系统,所以才将这个板的后期调试放放了.

朋友们可以下载借鉴

功能是,可以根据遥控器进行设置,有闹钟,温度,时间,提醒日设置,祝福语显示(可通过串口改变),显示方式(全天显示/按时间显示和关闭)等等

现在的进度是:

1.温度显示没问题
2.时间读取没问题
3.菜单的显示没问题(时间设置/显示设置/闹钟设置/信息设置/提醒设置/动画设置)
   相应的子菜单有,闹钟三个,显示设置下有(显示日期,按时间显示,全天显示)等等,可以看附件
4.串口通讯没问题
5.LED大屏驱动没问题.
6.24C16存取没问题
7.红外遥控没问题

未完成的:
   1.显示日期时的左移,最左边有乱码,
   2.数字和汉字的混显移动问题.
   3.遥控中断放置位置需调
   4.闹钟未完成
   5.时间设置未完成
   6.提醒日未完成
   7.信息的动画显示未完成.

楼主: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楼主:

楼主:
文件太大,少等啊.

楼主:
以前用VC#写系统程序,没有考虑内存和FLASH问题,后来用51写过程序,就连数据类型都要考虑.

现在改为AVR了,就没象用51那样写程序,所以内存吃不消了,代码一定要优化优化,再优化.这等我把那个人事管理系统写完后再改吧

楼主:
电路板的电池尺寸与红外接收管的管脚未匹配,所以只能改了一下.

24C16与1302用的是贴片,在背面.

网友:
下载后,文件名得改下,才可以顺利解压

楼主:
哦,这点还真没注意.

网友A:
处女作都做得这么好,,,,
我的处女作是点灯,惭愧啊。。。。

楼主:
电路图忘记上传了.补上

网友:
这个太强悍啦,

网友B:
楼主一个月这个水平 佩服啊!

网友:
实在是强悍!!!!!!!!!

网友:
无语了。。。厉害啊。。。

网友(2010-08-06):
顶一个,楼主真厉害!一个月能写学到这程度

网友:
楼主。。。厉害,才学一个月。。汗颜。-_-!

网友(2010-10-18):
靠,我要向楼主学习了,争取一个月能搞到这种程度,那样的话我就可以进公司的开发部了,哈哈~~~~

网友:
大家说一说 制作一个要求按键少又要实现多种功能的菜单是不是一定要用到结构体啊!? 不用结构体行不行?????????

网友:
标记。有LED点阵的原理图就好了。

网友:
楼主以及各位高手:
    我一直在琢磨菜单结构,看大家用的大都是结构体,里面把数据和处理数据的函数放在一个结构体里面,我百看也不能理解是怎么实现的? 这个好像是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了吧!? 可是我没有学过C++, 对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方法不理解? 楼主以及各位高手能不能详细的指导指导我一下啊!?不胜感激!!!!!!!!!!!

网友:
这是我的AVR处女作。搞了几天,今天终于把电位器旁的一个LED弄得一闪一闪的了,有点开心。

这是正面 (原文件名:A_0388.jpg)

这是背面,焊接有三处错误,改过后再补发。 (原文件名:A_0394.jpg)

网友:
楼上的洞洞板焊的太犀利了。。。。

网友:
改过的 (原文件名:A_0401.jpg)

一闪一闪的 (原文件名:A_0403.jpg)

网友:
焊工真的不错,我做不出来

网友(2010-11-27):
人才中的人才

楼主:
42楼,真能插入啊,怎么不开一个新贴? 不过洞洞板的焊工不错,一定费不少工夫吧?

  建议自己腐蚀电路板吧,我现在做一个板子,从PROTEL画板-腐蚀-焊接,一天的时间.因为在电脑上画PCB,好改,布局也好调整.

网友:
xiang都是视频啊,没有什么资料..........

网友(2010-12-31):
厉害啊,才一个月 。一个月我就会点个灯,用个中断等。呜呜

网友:
额..楼主没更新了????

网友(2011-11-11):
哦,这个太棒了!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的焊锡丝是不是多的用不完……

网友:
我也学一个月了饿 可惜卡在了 这不知道为什么麻烦前辈指点下 12864程序

#include<iom16v.h>
#include<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SSH PORTB|=(1<<PB4)
#define SSL PORTB&=~(1<<PB4)

void delay(uint MS)
{
uint i,j;
for( i=0;i<MS;i++)
for(j=0;j<1141;j++);        //1141是在8MHz晶振下,通过软件仿真反复实验得到的数值
}

void LCDCMD(uchar z)
{
SSH;
SPDR=0XF8;
while(!(SPSR&(1<<SPIF)));

SPDR=(z&0XF0);
while(!(SPSR&(1<<SPIF)));

SPDR=(z<<4);
while(!(SPSR&(1<<SPIF)));

SSL;
}

void LCDDAT(uchar z)
{
SSH;
SPDR=0XFA;
while(!(SPSR&(1<<SPIF)));
SPDR=(z&0XF0);
while(!(SPSR&(1<<SPIF)));
SPDR=(z<<4);
while(!(SPSR&(1<<SPIF)));
SSL;
}

void Word(uchar x,uchar y,uchar *p)
{
uchar xydate;
switch(x)
{
case 1: xydate=0x80; break;

}
xydate+=y;
LCDCMD(xydate);
                while(*p)
                {
                LCDDAT(*p);
                p++;
        }
}

void initLCD(void)
{
SSL;
DDRB=(1<<PB4)|(1<<PB5)|(1<<PB7);   ///ISP模式
SPCR=(1<<SPE)|(1<<MSTR)|(1<<SPR0);
LCDCMD(0x30);                                  /*选择基本指令集*/
delay(1);
LCDCMD(0x20);                                   /*DDRAM的 AC清0*/
delay(1);
LCDCMD(0x0e);                                  /*整体显示 游标开*/
delay(1);
}

void main(void)
{
initLCD();
Word(1,2,"my AVR");
while(1);

}

网友:
M8处女作80*16LED显示屏+DS1302+18B20+24C16+Max232串口通讯+外红遥控+多级菜单全部开源
学习、研究,有用!

网友:
一会下来看看,哎,我都学俩月了,菜单还在if与switch之间徘徊啊!!!

网友(2012-05-10):
楼主一个月能做到这种程序也不容易,如果以前学过单片机的话,做这个还是非常快的,加上现在好多都开源的,照抄过来就行了。关于楼主汉字和英文混合显示的问题,我给你个提示,
就是把汉字取模时按行列式,也就相当于把一个汉字分成两半,左半和右半分别取,移位时加载一半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一个月这个水平 佩服啊!

那是因为人家以前学过单片机,所以 AVR学的快!学过51单片机,一个月的时间足够楼主熟悉AVR的了。

网友(2012-06-14):
引用 网友A:
处女作都做得这么好,,,,
我的处女作是点灯,惭愧啊。。。。

网友:
新手初来乍到,学习学习.

网友(2012-08-31):
这么强悍的,还是处女  作

网友(2012-10-16):
下了试试!

网友(2013-05-14):
这么多的功能,M8能装下不?

网友(2014-07-26):
mark 以后好参考

网友:
不错,我正学AVR

网友:
何等的焊工啊~

网友(2014-12-05):
楼主的动手能力真的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