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用TMS320F2812芯片上电烧写程序时,显示the device is locked,不明白是何故,请高手们

楼主(2010-03-24):
各位好啊,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我最近在学DSP,用TMS320F2812芯片上电烧写程序时,显示the device is locked.仿真器JTAG接口应该是已经连上MCU芯片了,但不能烧写程序,只能作仿真用。焊接了好几块TMS320F2812,有的芯片上电就可以烧写,而有的上电则不能烧写。我只知道在软件里面通过设置密码是可以锁住MCU的,但现在刚焊接好控制板,上电时就显示MCU被锁住,实在不明白是何故,还请各位高手们帮忙分析分析啊

网友(2010-06-02):
你的2812被锁死了,意味着以后你只能仿真不能烧写了!!

网友:
呵呵,楼上吓人的。

在烧写界面点击 unlock就行。不过记得那128位不要乱填,否则,楼上说对了。

网友(2010-07-31):
在CCS Setup里面指定GEL文件为:2812.gel,保存后重启CCS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