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用NEC单片机,有几个问题请教熟手

楼主(2010-03-24):
初次用NEC的单片机,感觉和MICROCHIP,EMC,HOLTEK,SONIX,FREESCALE等等单片机有比较大的区别,我用9202,用汇编写的,论坛里面大部分资料都是C的,所以发个贴请教一下熟手
1.RAM,ROM的一些定义规则,看了NEC官方的例程和说明,感觉都不是很全,希望哪位熟手发一个比较全面的例程,比如DS定义RAM后,不方便在仿真的时候观察
2.NEC的DATASHEET上的功耗开起来很大,为了省电,是否可以关掉低速振荡器,只开内部高速振荡器,这样是否对STOP操作有影响
3.callt一般用在什么地方,也请哪位熟手发一个例程
4.
;-----------------------------
  MOV     A,
  MOVW    HL,#Table1
  CALL    !ReadList
;---------------------------------------
ReadList:
  ADD     A,L
  BNC     $ReadList1
  INC     H
ReadList1:
  XCH     A,L
  MOV     A,[HL]
  RET
;---------------------------------------
Table1:
;---------------------------------------

上面是个查表的程序,不知道有没有问题,Table中的数据怎么填写,需要DB或者其它伪指令来定义吗?还是指教填需要的数据,数据是8位还是16位

目前只有这些问题,使用过程中可能还要请教大家,在这个帖子中更新,请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用C吧,方便

楼主:
我问的问题太简单了?

网友(2010-06-15):
TB_TEMP_AD:

        DB                15
        DB                TEMP_AD_9C
        DB                TEMP_AD_10C+1
        DB                TEMP_AD_11C+1
        DB                TEMP_AD_12C+1

网友:
;CALLT的表区域在0040~007F之间

;************CALLT ADDRESS AREA******************
                        ORG                40H
T_BUZZ:
                        DW                BUZZ
T_COMPR_CLR:
                        DW                COMPR_CLR
T_AX_0:
                        DW                AX_0

;--------------------------------------
mainloop:

CALLT        [T_BUZZ]                  ;调用

;------------------------

BUZZ:
                        SET1        F_BZON
                        CLR1        PMC2.0                        ;#00000110B
                        MOV                R_PT_DLYCNT,#0
                        CLR1        PM2.0
                        MOV                R_BZTMCNT,#30
                        BF                F_FAST,$REMHA_RET2
                        MOV                R_BZTMCNT,#50

REMHA_RET2:
                        RET

网友:
回复 网友A:

9202的芯片设计本来就是给电磁炉一类的产品做控制,先天不足的没有付时钟。

网友:
查表:
          MOV     X,A
          MOV     A,#0
          ADDW    AX,#TAB
          MOVW    HL,AX
          MOV     A,[HL]

TAB:
          DB  00
          DB  01
          。。。。。。

网友(2010-07-19):
回复 网友A:
我C程序能看懂,但不会编怎么办?还有我用的是9222。NEC软件是V2.00的版本,旧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c程序能看懂,但不会编怎么办?还有我用的是9222。nec软件是v2.00的版本,旧吗?

去装个Applilet,直接生成底层驱动函数,NEC 欧洲网站上有下: AP-78K0SKX1-EE_V241

网友:
伸手要下载网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