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收音机]把主存储器切换为SPI-FLASH

楼主(2010-03-24):
FLASH为固定设备,SD卡为外部可选部件.
所以:
把主存储器切换为SPI-FLASH,挂载到根目录 "/"
把SD卡挂载到 "/SD"目录( /SD目录需要已经存在).

SVN中的代码已做相应更改;
接下来需要在界面里面操作USB联机,然后在PC里面格式化FLASH,并存入资源文件(把resource整个目录放到FLASH根目录)
然后创建一 SD目录 (大写,并大小写敏感).

早期的,可能FLASH中并没有资源文件,更新程序后,再启动会白屏,但可以显示radio这些ASCII字符,此时按 "下"键 可以出现菜单.
显示的都是框框,但下面有个USB字样,选择之,再接上USB线就会出现U盘,然后再复制资源文件.

2010-03-25补充(紧急,见3楼)

不能直接把SVN中的resource整个COPY进去,不然会出现再次启动后依然无法读取到资源文件,且再接上PC还是要求格式化,再COPY无果,以为是FLASH坏了.

原因:
因为这里个还有个SVN自动生成的.svn
目录.本来这也没什么,但FLASH比较小,只有2M,而这个.svn中有全部的副本及N个小文件,这可能影响到FLASH的文件系统了.

解决方法:
1. 使用SVN的导出,这样,可以把所有有用文件导出来,但并不复制.svn目录及其它非被SVN管理的文件.
   svn export resource resource_tmp
   得到resource_tmp目录再复制到FLASH里面. 再把名称改回来.
2.手动建立resource目录,再复制bg.hdc hzk12.fnt hzk16.fnt RTT.hdc这几个文件.

具体原因待查.

楼主:
昨天晚上在大家的努力下一起修正了几个问题,现在的已具有一定的实用功能了,起码是基本能用了.
多文件播放可以使用 M3U文件.快速制作M3U文件的方法:(可手动编辑但末行必须有换行符)

SD卡:>dir /b *.mp3 > play.m3u

网友:
可以用文件系统里自带的格式化函数进行格式化。然后resource文件也可以直接从网上自动更新下来,这样就能够实现无电脑作业了

网友:
早上更新了下程序,然后更新资源文件。

不过我把SVN相关的文件也给写到SPI FLASH中去了。结果再次联机后提示要重新格式化硬盘。

所以大家在操作时记得只把相关的文件写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