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步进电机的极限速度

楼主(2010-03-24):
请问如何测量步进电机的极限速度?就是在不失步下的最大速度。

楼主(2010-06-25):
步进电机工作的可以分三个阶段:加速,匀速,减速。先加速,然后进入匀速,最后是减速到停止。那么在在这三个阶段匀速就是最大的。加速呢,就是初始脉冲给一定的周期,第二个脉冲比第一个周期短,第三个脉冲比第二个周期短,依次下去不断递减,只要电机没有失步那么速度就可以一直增大,那么在失步和没失步的速度临界值就是极限速度。这需要慢慢试验,最后得出实验结果。步进电机速度和电流和细分也有关,电流越大细分越大速度也能达到越大,当然是在工作允许范围内,也不是一直增大。

网友:
相电压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