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听介绍LM3S9B系列带外部接口,能带SDRAM,感觉有特色

楼主(2010-03-24):
STM32不带SDRAM接口

网友:
是啊,9B好像很nb啊,不知道啥时候开始量产。他应该是替代arm7的最佳。

网友:
如果只是用于保存数据,可以用伪随机RAM。标准并行总线的。

SDRAM主要是随机数据操作效率比较低。没有Read Cache和Write Buffer,操作速度会慢的比较可怕。

LM3S9的外部总线模块设计的比较复杂一些,好象是第一直接支持FIFO芯片的??
从模块手册上看,LM3S支持SDRAM的主要目的是廉价大容量数据存储,片内计算完毕,用DMA写到SDRAM里边去囤积,DMA给通信接口传送。尽管可以在SRAM上跑程序,但是不十分推荐。

如果是这样的应用场景,LM确实占优势。PSRAM是一个相对折中的选择。

网友(2011-04-10):
sdram可以做内存用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DDR    DDR II    DDR III 可以做内存用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只是用于保存数据,可以用伪随机ram。标准并行总线的。
sdram主要是随机数据操作效率比较低。没有read cache和write buffer,操作速度会慢的比较可怕。
lm3s9的外部总线模块设计的比较复杂一些,好象是第一直接支持fifo芯片的??
从模块手册上看,lm3s支持sdram的主要目的是廉价大容量数据存储,片内计算完毕,用dma写到sdram里边去囤积,dma给通信接口传送。尽管可以在sram上跑程序,但是不十分推荐。
如果是这样的应用场景,lm确实占优势。psram是一个相对折中的选择。

外扩的SDRAM是否和片内RAM一样方式进行读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外扩的SDRAM是否和片内RAM一样方式进行读写和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