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希捷硬盘坏了,用什么软件修复比较好?

楼主(2010-03-25):
我的希捷硬盘坏了,型号:ST9320421AS ( 320G  7200转)用什么软件修复比较好?
昨晚笔记本卡了,我强行关机后就没管了,早上就开不了机。用硬盘盒试了一下,C,D盘打不开,可能是坏了,杯具!能不能修复好呢?谢谢大家。

网友:
估计分区表数据丢失了。不知道DiskGenis行不行

楼主:
用HD Tune2.50检了一下,没坏.但是前两个盘使用率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阿
阿莫,按你说的都能看到.估计是分区文件损坏了.

网友:
把数据导出来,重新格盘试试,可以用finaldata或者recoverymyfiles导出数据

楼主:
正在恢复,不知道行不行。
另外请问大家希捷500G 7200转,笔记本硬盘现在多少钱?

网友:
回复 楼主:

使用一个硬盘修复软件 英文是R开头的 那个很好用 我用过几次 把你的故障盘外挂在从盘 用另外的盘起来 应该是可以恢复的 格式化了都可以恢复
    500G 7200转硬盘要430吧 大概 。。

网友:
我的日立笔记本硬盘也坏了。里面的内容都还在,能读,但是不能写。。。

怀疑是不是第23脚写使能相关的部分出了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现在用这个软件在恢复中...............

网友:
哈哈,又捡了一千块,不知道这个软件对分过区的数据还能不能恢复呢,唉,前阵子我的那个硬盘也坏了,本来想用那些装系统自带的那些硬盘修复软件修复一下的,谁知道那个软件把我整个硬盘都给格式化了,杯具呀

网友:
唉,armok,你怎么不找我,这个软件俺几年前就用上了,比finaldata效果好,网上下载大把地。
前几天刚因为强行拔电源搞坏了一个160G硬盘(也许是被我妞强烈震动过),分区表丢失,分别用easyrecover和diskgenius做了数据中回复,发现前100G的数据,diskgenius的效果反而比easyrecover还要好,但是硬盘后30G出现很多坏扇区,easyrecover部分恢复了一些文件,diskgenius却不行,大概是easyrecover的什么号称文件指纹的算法吧。
现在硬盘寄给联强了,还在保修期内,说返回香港修理,大约1个月,只要负担邮费。

网友:
恢复软件我也用过,都是倒版的

网友:
呵呵,俺有时爱捣鼓些小东西,手里有几个费硬盘,仍了可惜,所以就关注过一些硬盘维修的东西,这个东东还是挺复杂的,一般的数据公司也就是用市面上常用的软件搞搞,不行就拉倒。真到了效率源和PC3000这一级,都是通过底层操作硬盘的,难度就比较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软件是我花1000元买回来的。
不过,不排除网上能下载。
有次我朋友的一只硬盘坏了,要求我不惜任何代价将它的数据拿回来。 我就将它送到一家深圳专业的公司。开价是3000元,后来砍到2000元。
我事后问他们能否将软件给我,肯定是不给了。于是私下给了1000元工作人员,将这个软件COPY给我。
如果我不给1000元,连是什么软件都不知道。

这个软件~~~花1000真不值
你不用知道用什么,网上一搜,就出来很多工具~
俄罗斯有一个,比这一个更加厉害的~

网友:
用1楼介绍的diskgenius吧,国人做的软件,用它来恢复分区表就行了。
http://www.diskgenius.cn 或 www.diskman.cc
我的一个120G的硬盘用EasyRecover只能一个文件一个文件的扫描找出,要一两天,慢死了,而且相当多的已删除的垃圾文件,个别文件(比如一些excel文件)会损坏。最重要的是还要有另外一个有足够空间的硬盘来装恢复数据,我当时就特地去买了一台新电脑。
后来用diskgenius把分区表恢复就完全好了,非常快,而且文件内容和目录结构都无任何损坏,之前用EasyRecover恢复的数据就当垃圾处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记错了 我用的确实是EasyRecover  。。。
   至于硬盘我搞成台式的了 。。 数据恢复的话 不对硬盘做写的操作 数据应该是不会丢失 EASYRECOVER 他不会对故障盘做写的操作 写盘是在另外一快上面 用汉化版的我仔细了解过的 以前一快日LI的笔记本盘我在台式机上搞热拨插 把他搞坏了 数据恢复后 又把他格式化了一次就好了  和楼主的现像是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有最牛的 直接开盘  读碟片 电路都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