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显示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0-03-25):
请教一个显示方面的问题

      在数组中存放     AA 0B CC DD FF
      显示在屏幕上是   AA B CC DD FF

      请问怎样也能在屏幕上显示0B,  用FORMAT行不行?

网友:
其他我就不知道
但是C# 就可以这样子
            Byte[] ByteArray = { 0xAA, 0x0B, 0xCC, 0xDD, 0xFF };
            textBox1.Text = "";
            foreach(Byte TemB in ByteArray)
            {
                textBox1.Text += TemB.ToString("X2")+" ";
            }

楼主:
我用的是V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