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远程视频监控,用什么方法好?ZigBee的速度太慢了 ,有没有更好的? 最好支持节点互通的。

楼主(2010-03-25):
想弄无线视频监控,本来挺看好ZigBee,但是由于速率的原因,ZigBee实现很困难或者根本无法做到实时。

请问各位,一般做无线视频监控传输用的是什么方法?

前面见到无线路由器,觉得可不可以用若干个无线路由器组网。。。。 假设中。。  似乎不太可行。。。

网友(2013-02-21):
wifi啊,还有3G吧

网友:
wifi和以后3g,后面的lte,wifi距离受限制

网友:
WiFi也可以,组MESH网络,多跳可以保证带宽

网友:
wifi可以自组网,现在可以买到自组网的网桥产品,实际应用中要有编号,按照编号进行远近放置,不是随便组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