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使用USB作电源,一体化红外接收头误动作.使用外接电源没有问题.

楼主(2010-03-25):
已陆续出现好几个发出去后出现此问题.
但发出去前都测试完好.

表现为:
不按遥控器也能收到中断.频率为1秒几次或几秒一次.
只要不是一秒每多次,偶尔几个误动作不影响使用,但在学习时会影响到.

开始以为是接收头的VCC没有小电容,并了一个后略有好转,但没有根除.
再以为是环境光干扰,戴个头套,依然.并了灯也依然.
于是怀疑是用USB作电源的问题,多处测试结果都是换用了外接电源就好了.

那么可能原因为?
USB输出的5V有波纹? 经电容再过1117应该不会再有影响吧?
USB电缆的GND线电阻太大?
PC过来的GND没有接大地?
RADIO板上面设计有误? 不过查遍所有都是最简单的接法,没有任何其它的.有人提议说给红外做个恒流源,......这样子做出去不见得解决问题还会被人笑话.

请手上有此问题的帮忙按上面三个假设再进行下测试.

同时请观察使用USB电源时,如果CPU有复杂运算是否有背光灯闪的问题.
使用USB电源时,虽然平均电流不大(200-300mA),但瞬时电流可能比较大,于是,使用USB电源时背光灯能看到明显的闪烁.

发现CPU跑while(1)最省电

网友:
2级 RC 滤波一下

CPU跑while(1)最省电 ------ 这是不对的

楼主:
"2级 RC 滤波一下 "

关键是过滤谁?  示拨器探得VCC基本无波纹. 接收头的OUT有100mV 20M+的波纹,此波纹应该是CPU自己发出的,并不影响.
有问题的是: PC主板处的GND与RADIO板的GND压差达0.7V.可能是电流较大及USB线过长且质量较差的原因,但在我的电脑上面依然无法重现此问题.

网友:
应该是显示器发出的红外线干扰.另外红外线接收头的vcc需要用RC滤波.一般是47欧,47u.用100欧,10u(我用的是钽电容)也没问题.
另外红外线接收头区别巨大,很多抗干扰很差的.我测试过几十种一体红外线接收头.

网友:
示拨器探得VCC基本无波纹 -- 电源质量原来是这么检查的。。。。。。——_——

楼主:
回复 网友A:
示拨器探得VCC基本无波纹 -- 电源质量原来是这么检查的。。。。。。——_——
请教一下要如何检查?

楼主:
回复 网友A:
示拨器探得VCC基本无波纹 -- 电源质量原来是这么检查的。。。。。。——_——
并不是以此来判断电源质量有多好, 事实,即使RADIO板上面的GND与VCC绝对没有波纹,但使用USB时,电源是非常差的:

1.USB输出的5V电流不够,内阻较大,并经过USB线后到RADIO板时只有4.*V,再经1N5918-->1117-3.3  实际电压不足3.3V.
2.上面只是静态的,当工作时,因为GND线也有长度,造成RADIO板上面的GND比PC端要高出0.7V.
3.大多PC没有接地,GND上面有通过Y电容过来的较高交流电.

网友:
吼吼,是不是用的STC的单片机啊?!

网友:
我用计算机USB电源是没有问题的, 用外接的开关电源有一些东西就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