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在12864上打点(基于ST7920控制器)

楼主(2010-03-25):
基于ST7920控制的12864液晶用于字符显示很方便的,但网友说用它显示图形并不合适,原因就是它绘图时先要关闭显示,绘完后又要打开,速度会较慢。我没有用过别的液晶,手中只有这一款,摆弄了几天,掌握了一点东西,写出来共享。
        首先,我们知道,图形都是由像素点组成的,绘图的基础其实就是画点。只要我们能点亮液晶的任意一个像素点,那么绘图就不是什么难事了。万丈高楼平地起嘛,先要做的,当然是要打好基础。
        ST7920提供了用于绘图的GDRAM(graph display RAM)。共 64×32 个字节的空间(由扩充指令设定绘图 RAM 地址),最多可以控制 256×64点阵的二维绘图缓冲空间。在它的Datasheet给出了GDRAM的坐标地址对照表:

        用坐标表示,就是这样:

        它的横坐标每一个地址都是16 位的。共16个地址,256位。
        很明显,它能控制256*64像素的液晶屏,而我们的只是128*64像素液晶屏,显然只用到它的一部分。
我刚开始以为它对应屏幕的绘图RAM是这样分布的(如红色部分):

结果栽了大根头,后来终于弄明白,原来它对应屏幕的GDRAM是这样分布的:

楼主:
汗,发了一半不小心提交了,继续

        只要我们清楚了它的GDRAM和屏幕上像素点的映射(对应)关系,点亮对应的像素点就容易多了。要点亮某一个像素点,就是将这个像素点在GDRAM中对应的位置1,这个相信没人会不知道吧?
        我们先讨论一下思路,再一步步写代码。我觉得,思路要比代码重要的多,只要你的思路通了,正确了,那么写出代码肯定会很容易。
        首先,给你x,y的坐标,要你点亮一个点,要怎么做呢?从上面的图我们知道,它是分为两个半屏的,首先,我们要确定这个点是在上半屏还是下半屏,然后确定它是在那一行(纵坐标Y),再确定它是在哪一个字节的哪一个位(也就是确定它在那一列,即横坐标X)。这些都确定后我们就定位到某一个具体的位上了,只就将这个位置1,就OK了。
        下面我们边写代码边讨论。
        因为这里仅仅是讨论如何在12864上打点的,而不是给12864写一个驱动,所以对于基本的数据读写函数,我们不做讨论,这里假设已经有了如下基本函数:
        void lcd_write_cmd(unsigned char);   //lcd 命令写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lcd 数据写
        unsigend char lcd_read_data(void);   //lcd 数据读
        好了,就这些了。
        为了方便,我们定义如下宏:
        #define  BASIC_SET   0x00          //基本指令集,后面的数字查数据手册,下同。
        #define  EXTEND_SET  0x00           //扩展指令集
        #define  DRAW_ON     0x00           //绘图显示开
        #define  DRAW_OFF    0x00           //绘图显示关

        我们现在开始写点亮某一个点的函数:
        void lcd_set_dot(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unsigned char x_byet, x_bit;        //在横坐标的哪一个字节,哪一个位
            unsigned char y_byte, y_bit;

            x_byte = x / 16;                    //算出它在哪一个字节(地址)
                                                //注意一个地址是16位的
            x_bit = x % 16;                     //算出它在哪一个位
            y_byte = y /32;                     //y是没在哪个字节这个说法
                                                //这里只是确定它在上半屏还是下半屏
                                                //0:上半屏 1:下半屏
            y_bit = y % 32;                     //y_bit确定它是在第几行

            lcd_write_cmd(EXTEND_SET);          //扩展指令集
            lcd_write_cmd(DRAW_OFF);            //绘图显示关闭

            lcd_write_cmd(0x80 + y_bit);        //先写垂直地址
                                                //具体参照数据手册
            lcd_write_cmd(0x80 + x_byte + 8 * y_byte);   //水平坐标
                                                         //下半屏的水平坐标起始地址为0x88
                                                         //(+8*y_byte)就是用来确定在上半屏还是下半屏

            if (x_bit < 8)                               //如果x_bit位数小于8
            {
                lcd_write_data(0x01 << (7 - x_bit));     //写高字节。因为坐标是从左向右的
                                                         //而GDRAM高位在左,底位在右
                lcd_write_data(0x00);                    //低字节全部填0
            }
            else
            {
                lcd_write_data(0x00);                    //高字节全部填0
                lcd_write_data(0x01 << (15 - x_bit));
            }

            lcd_write_cmd(DRAW_ON);                     //打开绘图显示
            lcd_write_cmd(BASIC_SET);                   //回到基本指令集,毕竟ST7920是以字符为主的

            return ;
        }

        基本画点函数算是完成了,但是我们如果使用这个函数,就会发现问题。你且用它沿横坐标画几个连续的点试试,肯定不是你想要的结果。
        出现问题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画点时对其余的位全部填0处理了,造成对原来的信息的破坏。所以我们要读出要写的那个地址原来的数据,再进行加工,写回去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改进后的代码:
        void lcd_set_dot(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unsigned char x_byet, x_bit;        //在横坐标的哪一个字节,哪一个位
            unsigned char y_byte, y_bit;
            unsigned char tmph, tmpl;           //定义两个临时变量,用于存放读出来的数据

        x &= 0x7F;
        y &= 0x3F;
            x_byte = x / 16;                    //算出它在哪一个字节(地址)
                                                //注意一个地址是16位的
            x_bit = x&0x0F;                     //算出它在哪一个位
            y_byte = y /32;                     //y是没在哪个字节这个说法
                                                //这里只是确定它在上半屏还是下半屏
                                                //0:上半屏 1:下半屏
            y_bit = y&0x3F;                     //y_bit确定它是在第几行

            lcd_write_cmd(EXTEND_SET);          //扩展指令集
            lcd_write_cmd(DRAW_OFF);            //绘图显示关闭

            lcd_write_cmd(0x80 + y_bit);        //先写垂直地址(最高位必须为1)
                                                //具体参照数据手册
            lcd_write_cmd(0x80 + x_byte + 8 * y_byte);   //水平坐标
                                                         //下半屏的水平坐标起始地址为0x88
                                                         //(+8*y_byte)就是用来确定
                                                         //在上半屏还是下半屏
        lcd_read_data();                  //先空读一次
        tmph = lcd_read_data();           //读高位
        tmpl = lcd_read_data();

        lcd_write_cmd(0x80 + y_bit);       //读操作会改变AC,所以重新设置一次
        lcd_write_cmd(0x80 + x_byte + 8 * y_byte);

            if (x_bit < 8)                             //如果x_bit位数小于8
            {
               lcd_write_data(tmph | (0x01 << (7 - x_bit)));  //写高字节。因为坐标是从左向右的
                                                              //而GDRAM高位在左,底位在右
                lcd_write_data(tmpl);                         //原数据送回
            }
            else
            {
                lcd_write_data(tmph);                         //原数据送回
                lcd_write_data(tmpl | (0x01 << (15 - x_bit)));
            }
            lcd_write_cmd(DRAW_ON);       //打开绘图显示
            lcd_write_cmd(BASIC_SET);     //回到基本指令集,毕竟ST7920是以字符为主的
        return ;
        }

        画点函数到此就完成了,剩下的事情就是对函数的优化了。例如对入口参数的检查,对乘除法的优化等等。

网友:
这么好的资料,对新手来说太好了。谢谢!

网友:
看了很有启发,我以前做过画点函数,没有成功,有空按这个思路重新做下。

网友(2010-05-10):
看了好大收获,一起研究的加我QQ 865115958

网友:
楼主 我真是爱死你了 这几天我正在弄这个 不过我不会c语言 我准备把它翻译成汇编 艾悲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只要知道了原理,C和汇编都一样的。

网友(2010-06-17):
cool啊,介绍了很多细节上的东西,不像很多人介绍的那样,抄来抄去的,都是废话、没几句是有用的!

网友:
学习。好文章,我转载了。楼主哥,不要介意。

楼主:
再贴两个函数。没经过优化,大家多指教。

/*********************************************************************
* 函数名: lcd_draw_bmp();                                           *
* 功  能: 在LCD指定坐标绘制一指定大小的BMP图像                      *
* 输  入: x(0 - 7)  y(0 -63) width(1 - 128) height(1 - 63)          *
* ******************************************************************/
extern void lcd_draw_bmp(uchar x, uchar y, uchar width, uchar height, char *bmp)
{
    uchar i, j;

    uchar y_byte = y / 32;
    uchar y_bit = y % 32;

    lcd_write_cmd(EXTEND_SET);                     //扩展指令集
    lcd_write_cmd(DRAW_OFF);                       //绘图显示关

    if (y >= 32 || (y < 32 && y + height <= 32))   //要绘制的图案全部在上半屏或下半屏
    {
        for (i = 0; i < height; i++)
        {
            for (j = 0; j < width / 16; j++)
            {
                lcd_write_cmd(0x80 + y_bit + i);
                lcd_write_cmd(0x80 + x + j + y_byte * 8); //通过y_byte * 8 来选定上半屏或下半屏
                lcd_write_data(*bmp++);
                lcd_write_data(*bmp++);
            }
        }
    }
    else if (y < 32 && y + height > 32)  //要绘制的图案一半在上半屏,一半在下半屏
    {
        for (i = 0; i < 32 - y; i++)     //上半屏部分
        {
            for (j = 0; j < width / 16; j++)
            {
                lcd_write_cmd(0x80 + y_bit + i);
                lcd_write_cmd(0x80 + x + j);
                lcd_write_data(*bmp++);
                lcd_write_data(*bmp++);
            }
        }
        for (i = 0; i < y + height - 32; i++) //下半屏部分
        {
            for (j = 0; j < width / 16; j++)
            {
                lcd_write_cmd(0x80 + i);
                lcd_write_cmd(0x88 + x + j);
                lcd_write_data(*bmp++);
                lcd_write_data(*bmp++);
            }
        }
    }
    lcd_write_cmd(DRAW_ON);                   //绘图显示开
    lcd_write_cmd(BASIC_SET);                 //基本指令集

    return ;
}

/*******************************************************
* 函数名: lcd_put_var()                               *
* 功  能: 向指定坐标输出一个两位数变量                *
* 输  入: x坐标(1 - 14) y坐标(1 - 4)                  *
* ****************************************************/
void lcd_put_var(uchar x, uchar y, uchar var)
{
    uchar xx, addr, tmp, varh;

    x--;
    y--;

    varh = (var / 10 % 10) + '0';       //算出变量高位的ASCII码
    var = (var % 10) + '0';             //变量低位的ASCII码

    //xx = x % 2;
    xx = x & 0x01;                      //x是奇数还是偶数
    //x = x / 2;
    x >>=  1;                           //x右移一位, 相当于 x / 2

    //根据y的值算出对应的地址
    if (y == 0)
    {
        addr = 0x80 + x;
    }
    else if (y == 1)
    {
        addr = 0x90 + x;
    }
    else if (y == 2)
    {
        addr = 0x88 + x;
    }
    else if (y == 3)
    {
        addr = 0x98 + x;
    }

    if (xx)                     //如果x % 2不为零, 说明数据在某一地址的低八位上
    {
        lcd_write_cmd(addr);    //先写地址
        lcd_read_data();        //空读一次
        tmp = lcd_read_data();  //读出高八位数据
        lcd_write_cmd(addr);    //设置地址
        lcd_write_data(tmp);    //写原来高八位的数据
        lcd_write_data(varh);   //写变量的高位
        lcd_write_data(var);    //写变量的低位
    }
    else                        //数据在某地址上, 高八位一个数字, 低八位一个数字, 直接写入
    {
        lcd_write_cmd(addr);
        lcd_putc(varh);
        lcd_putc(var);
    }

    return ;
}

我试着贴了一下软件生成的Html代码,给果出来效果不理想,还是贴文本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回复 网友C:
很乐意看到有人转载:)

网友:
lcd_draw_bmp 有缺陷,只能做到宽度是16的倍数。 否则会覆盖掉原来图案。x坐标无法任意位置。
不过这个函数用于一般场合足矣。对于ST7920,如果没有开辟RAM 缓冲映射,图形输出函数做到,x ,y 坐标任意位置,widht 和 height任意,是很复杂的一件事情,要做大量的移位处理,同时涉及到读-修改-写,因此效率很低。

网友:
兼顾内存,效率等等因素,比较容易实现的是,任意坐标,任意高度,长度为8 的倍数。
譬如在坐标 17,17 处输出一幅 24*37的图片
//位图信息定义
typedef struct tagBitmap
{
        uint8 m_u8Width ;         //宽度(必须为8的整数倍,取图片数据时注意!)
        uint8 m_u8Height ;        //高度
        prog_uchar* m_pBitmapCode ;
}BITMAP,*PBITMAP ;

//显示位图
void ST7920ShowBitmap(uint8 u8X, uint8 u8Y,PBITMAP pBitmap)
{
        uint8 i,j;
        for(i = 0 ; i < pBitmap->m_u8Height; i++)
        {
                for(j = 0 ; j < pBitmap->m_u8Width/8; j++)
                {

                        ST7920WriteByte(u8X+j*8,i+u8Y,pgm_read_byte(pBitmap->m_pBitmapCode+(i*(pBitmap->m_u8Width/8))+j));
                }
        }
}

其中最关键的一个函数是ST7920WriteByte()
它的功能是在屏幕上面任意位置写一个字节数据,譬如在 坐标19,20 处写一个字节 0xa5
ST7920WriteByte(19,20,0xa5) 即可。

网友:
之前也是对12864的液晶感兴趣,玩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发现其实没有多大必要。找块内存大点的单片机,开辟一个RAM,想实现啥功能都容易的很。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只不过现在刚开始学51不久,我用的51芯片开显示缓存不太现实。呵呵。只不过这个函数对我目前够用了。

网友(2010-07-27):
MARK 正要用12864

网友:
7920的用起来怎么都感觉不方便似的。

网友(2010-09-08):
楼主的程序是串口的还是 并口的啊

网友:
楼主呀 我的怎么不能显示点呢 只是一趟线呀  画波形也是

网友:
//************打点***********************
#include <reg51.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cdrs=P2^2;
sbit lcdrw=P2^3;
sbit lcden=P2^4;
sbit lcdpsb=P2^5;
uchar code aa[]={"逝者如斯夫,"};
uchar code bb[]={"不舍昼夜"};

void delayus()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void delayms(uchar ms)
{
        uchar i;
        while(ms--)
        for(i=0;i<110;i++);
}
void checkbusy()
{
        uchar busy;

        do{
                lcdrs=0;
                lcden=0;
                lcdrw=1;
                delayus();
                lcden=1;
                busy=P0;
                delayus();
                lcden=0;
          }
          while(busy&0x80);                  //判断最高位是否为0,为0则处于空闲状态
}
void write_cmd(uchar cmd)
{
    checkbusy();
        lcdrs=0;
        lcdrw=0;
        lcden=0;
        delayus();
        P0=cmd;
        lcden=1;
        delayus();
        lcden=0;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
        checkbusy();
        lcdrs=1;
        lcdrw=0;
        lcden=0;
        delayus();
        P0=dat;
        lcden=1;
        delayus();
        lcden=0;

}
uchar Read_byte(void)          //读数据
{
        uchar cc;
        checkbusy();
        P1=0xff;
        lcdrs=1;
        lcdrw=1;
        lcden=0;
        delayus();
        lcden=1;
        cc=P1;
        delayus();
        lcden=0;
        return(cc);

}
void lcd_set_dot(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unsigned char x_byte, x_bit;        //在横坐标的哪一个字节,哪一个位
    unsigned char y_byte, y_bit;
    unsigned char tmph, tmpl;           //定义两个临时变量,用于存放读出来的数据

    x &= 0x7F;
    y &= 0x3F;
    x_byte = x / 16;                    //算出它在哪一个字节(地址)
                                        //注意一个地址是16位的
    x_bit = x&0x0F;                     //算出它在哪一个位
    y_byte = y /32;                     //y是没在哪个字节这个说法
                                        //这里只是确定它在上半屏还是下半屏
                                        //0:上半屏 1:下半屏
    y_bit = y&0x3F;                     //y_bit确定它是在第几行

    write_cmd(0x34);          //扩展指令集
   // write_cmd(DRAW_OFF);            //绘图显示关闭

    write_cmd(0x80 + y_bit);        //先写垂直地址(最高位必须为1)
                                        //具体参照数据手册
    write_cmd(0x80 + x_byte + 8 * y_byte);   //水平坐标
                                                 //下半屏的水平坐标起始地址为0x88
                                                 //(+8*y_byte)就是用来确定
                                                 //在上半屏还是下半屏
Read_byte();                  //先空读一次
tmph = Read_byte();           //读高位
tmpl = Read_byte();
write_cmd(0x80 + y_bit);       //读操作会改变AC,所以重新设置一次
write_cmd(0x80 + x_byte + 8 * y_byte);

    if (x_bit < 8)                             //如果x_bit位数小于8
    {
       write_dat(tmph | (0x01 << (7 - x_bit)));  //写高字节。因为坐标是从左向右的
                                                      //而GDRAM高位在左,底位在右
        write_dat(tmpl);                         //原数据送回
    }
    else
    {
        write_dat(tmph);                         //原数据送回
        write_dat(tmpl | (0x01 << (15 - x_bit)));
    }
    write_cmd(0x36);       //打开绘图显示
    write_cmd(0x30);     //回到基本指令集,毕竟ST7920是以字符为主的
return ;
}

void clear_GDRAM()
{

        uchar i,j;
        write_cmd(0x34);
        for(i=0;i<32;i++)
        {
                write_cmd(0x80+i);
                write_cmd(0x80);
                for(j=0;j<16;j++)
                write_dat(0x00);
        }
        for(i=0;i<32;i++)
        {
                write_cmd(0x80+i);
                write_cmd(0x88);
                for(j=0;j<16;j++)
                write_dat(0x00);
        }

        write_cmd(0x30);
}
void init()
{
        lcdpsb=1;
        write_cmd(0x30);
        delayms(5);
        write_cmd(0x0c);
        delayms(5);
        write_cmd(0x01);
        delayms(5);
}
void main()
{
    uchar i;
        init();
        write_cmd(0x90);
        while(aa!='\0')
        {
                write_dat(aa);
                i++;
                delayms(50);
        }
        delayms(300);
        write_cmd(0x88);
        i=0;
        while(bb!='\0')
        {
                write_dat(bb);
                i++;
                delayms(50);
        }
        init();
        clear_GDRAM();
        lcd_set_dot(31, 31) ;
    while(1);

}

网友:
b帮忙看看吧

网友:
to 【55楼】 xuanxuanno1

看程序是并行模式,感觉对7920来说并行模式没有任何优势可言,无论是使用还是价钱,

网友(2010-11-10):
不错,谢谢分享。

收益匪浅~~

网友:
我参考了楼主的程序,但是调试的时候发现不能画水平的线,也不能画挨着很近的竖线,怀疑画点那段程序有bug
我用的是ST7920和12864液晶并行方式,各位高手能指点一下吗?很急啊,拜托了各位
void Draw_Point(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unsigned char x_byte, x_bit,str[16];                //在横坐标的哪一个字节,哪一个位
          unsigned char y_byte, y_bit;
          unsigned char tmph, tmpl,test;                   //定义两个临时变量,用于存放读出来的数据
          x &= 0x7F;
          y &= 0x3F;
          x_byte = x / 16;                                          //算出它在哪一个字节(地址)
                                                                                  //注意一个地址是16位的
          x_bit = x&0x0F;                                          //算出它在哪一个位
          y_byte = y / 32;                                          //y是没在哪个字节这个说法
                                                                                  //这里只是确定它在上半屏还是下半屏
                                                                                  //0:上半屏 1:下半屏
          y_bit = y&0x1F;                                          //y_bit确定它是在第几行
//          WriteCmd12864(0x36);                  //扩展指令集
//          delay(1);
          WriteCmd12864(0x34);
          delay(1);

          WriteCmd12864(0x80 + y_bit);                 //读操作会改变AC,所以重新设置一次
          delay(1);
          WriteCmd12864(0x80 + x_byte + 8 * y_byte);
          delay(1);

          LCD12864_Read();                                        //先空读一次
          tmph = LCD12864_Read();                        //读高位
          tmpl = LCD12864_Read();
          delay(1);
          WriteCmd12864(0x80 + y_bit);                 //读操作会改变AC,所以重新设置一次
          delay(5);
          WriteCmd12864(0x80 + x_byte + 8 * y_byte);
          delay(5);
          if (x_bit < 8)                                                         //如果x_bit位数小于8
          {
                 WriteData12864(tmph | (0x01 << (7 - x_bit)));        //写高字节。因为坐标是从左向右的
                                                                                                    //而GDRAM高位在左,底位在右
                 delay(1);
                 WriteData12864(tmpl);                                                 //原数据送回
                   delay(1);
/*                  WriteCmd12864(0x30);
          delay(1);
          LcdClear();
          sprintf(str,"%x",tmph);
          DisplayCgrom(0x80, str);
          test=tmph | (0x01 << (7 - x_bit));
          sprintf(str,"%x",test);
          DisplayCgrom(0x88, str);
          delayTT(1000);*//这一段我在屏幕上打印调试信息,当我写(0,0)(1,0)两个点时,返回的tmph是0x80和0x40
                          //这个第二次返回应该是0xc0才对啊!
         }
          else
          {
                  WriteData12864(tmph);                                                 //原数据送回
                  delay(1);
                  WriteData12864(tmpl | (0x01 << (15 - x_bit)));
                  delay(1);
          }
    WriteCmd12864(0x36);                  //扩展指令集
          delay(1);
         WriteCmd12864(0x30);                  //扩展指令集
          delay(1);
}

网友(2011-03-16):
我也在这里分享一下自己写的12232打点函数,也是ST7920主控

void ST7920AdvancedMode(){
        ST7920WriteCommand(ST7920_8BIT_MODE | ST7920_ADVANCED_MODE);                                //扩展指令集
        ST7920WriteCommand(ST7920_8BIT_MODE | ST7920_ADVANCED_MODE | ST7920_GD_ENABLE);
}

void ST7920BaseMode(){
    ST7920WriteCommand(ST7920_8BIT_MODE);                                                                                //8位数据端口 基本指令集
    ST7920WriteCommand(ST7920_8BIT_MODE);                                                                                //8位数据端口 基本指令集
}

void ST7920PrintDot(BYTE x, BYTE y){
        BYTE Byte0 = 0,Byte1 = 0;
        ST7920WriteCommand(ST7920_GDRAM_ADDRESS | y);
        ST7920WriteCommand(ST7920_GDRAM_ADDRESS | (x>>4));
        ST7920ReadData();                                                                                                    //Dummy Read
        Byte1 = ST7920ReadData();
        Byte0 = ST7920ReadData();
        ST7920WriteCommand(ST7920_GDRAM_ADDRESS | y);
        ST7920WriteCommand(ST7920_GDRAM_ADDRESS | (x>>4));
        x&=0x0F;
        if(x >= 8){
                x &= 0x07;
                ST7920WriteData(Byte1);
                ST7920WriteData(Byte0 | (0x80>>x));
        }else{
                ST7920WriteData(Byte1 | (0x80>>x));
                ST7920WriteData(Byte0);
        }
}

网友:
这个帖子真不错,我学习了,谢谢各位。

网友:
这帖子真不错,受益匪浅,顶

网友:
印象中好像在哪看过?

网友:
引用图片【楼主位】AIHHLI 咚冬

网友:
建立一个显存也比这个要舒服呀

网友:
回复 网友D:

厉害!

网友:
对楼主膜拜!!强帖昂……

网友(2011-05-06):
lcd_write_data(tmph | (0x01 << (7 - x_bit)));  //写高字节。因为坐标是从左向右的

网友:
lcd_write_data(tmph | (0x01 << (7 - x_bit)));  什么意思啊,如果x_bit=3时,结果是什么。

网友(2011-06-11):
#define  BASIC_SET   0x00          //基本指令集,后面的数字查数据手册,下同。
#define  EXTEND_SET  0x00           //扩展指令集
#define  DRAW_ON     0x00           //绘图显示开
#define  DRAW_OFF    0x00           //绘图显示关

都是0x00?

网友:
感谢lz给分析的这么详细,看了之后,对ST7920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网友:
好好····最近正在玩这个额啊····

网友(2011-08-11):
12864学习中,楼主的的解释让俺是受益非浅啊!顶,顶,我顶!我用你的打点函数,出现乱码现象,可以有人帮忙不?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主程序中有开绘图显示吗

网友:
看完了!!!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1-11-04):
这个是果断要MARK的~正在做。

网友(2011-12-23):
正在做12864的调试,现在就差怎么显示的位置怎么确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mark!!!

网友(2012-02-26):
谢LZ,很生动

网友:
楼主对 ST7920这款驱动玩的很转啊,一起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G:

对二进制数据00000001 B左移(7-xbit)位,再与tmpl做与操作

网友(2012-04-11):
不用扩展指令集可以画点吗

网友:
请问lz,改进版中 x &= 0x7F;
                         y &= 0x3F;
                         x_byte = x / 16;                    //算出它在哪一个字节(地址)
                                                                   //注意一个地址是16位的
                 x_bit = x&0x0F;                     //算出它在哪一个位
                 y_byte = y /32;                     //y是没在哪个字节这个说法
                                                //这里只是确定它在上半屏还是下半屏
                                                //0:上半屏 1:下半屏
                y_bit = y&0x3F;                     //y_bit确定它是在第几行
这几句是什么意思啊,与原版有何不同

网友(2012-05-11):
实在的解说。。

网友:
顶!辛苦了   很有用

网友(2013-01-08):
按照这种方式设计后,在打点时还是会显示一条直线

网友(2013-02-25):
好!我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