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VB求解三元一次方程

楼主(2010-03-25):
我要接一个三元一次方程,如何用vb实现。刚才没说清楚,当然是三个方程了。我想要个思路或者有封装好的函数也行。

网友:
这个 应该是无限解的吧。

网友:
方程是这样的:5x   +   4y   +   3z   =   I,其中   I   为任意给定整数,要求出任何一组   x,   y,   z   的解即可,只要一组,要能判断有没有解。注意   I   的值在   10000   左右。速度越快越好。

  拜托了!!!
问题点数:123、回复次数:5
Top

1 楼enlightenment(破冰超人)回复于 2001-05-20 00:01:00 得分 3
  1、x、y、z是否必须为整数?

  2、x、y、z是否必须为正数?

Top

2 楼Arbor(Arbor)回复于 2001-05-20 00:03:00 得分 0 1、是!!!

  2、是!!!
Top

3 楼kimryo(God is on my side)回复于 2001-05-20 00:04:00 得分 20用行列式的方法试试?求通解(General   Solution).n取1便行!
Top

4 楼enlightenment(破冰超人)回复于 2001-05-20 12:59:00 得分 100procedure   CalcuValue(MyI:integer);
  var
      i,j:integer;
      Vx,Vy,Vz:integer;
  begin
      Vx:=MyI   div   5;
      While   Vx>0   do
      begin
          Vy:=0;   Vz:=0;
          while   (Vx*5+Vy*4)<MyI   do
          begin
              Inc(Vy);
              if   (Vx*5+Vy*4)>=MyI   then
              begin
                  Vy:=0;   {Dec(Vx);}   break;
              end;
              while(Vx*5+Vy*4+Vz*3)<MyI   do
              begin
                  Inc(Vz);
                  //若成立
                  if   (Vx*5+Vy*4+Vz*3)=MyI   then
                  begin
                      ShowMessage(IntToStr(Vx)+'   '+IntToStr(Vy)+'   '+IntToStr(Vz));
                      Exit;
                  end;
                  //若大于表达式右边值
                  if   (Vx*5+Vy*4+Vz*3)>MyI   then
                  begin
                      Vz:=0;   Break;
                  end;
              end;   //end   while   (Vx*5+Vy*4+Vz*3)<MyI
          end;//end   while   (Vx*5+Vy*4)<MyI   do
          Dec(Vx);
      end;
      ShowMessage('无解');
  end;

网友:
好像用矩阵更好。

楼主:
不知有没有这种库可以使用的。

网友:
用行列式去求解,那东西可以专门求多元一次方程的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