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fine key_down (key_tmp&(1<<5)) 请解释一下是什么意

楼主(2010-03-25):
#define     key_down    (key_tmp&(1<<5))

#define testbit(var, bit) ((var)&(1<<(bit)))
#define bitset(var,bitno) ((var)|=1<<(bitno))
#define bitclr(var,bitno) ((var)&=~(1<<(bitno))
这几条语句的含义

网友:
#define     key_down    (key_tmp&(1<<5))
1向左移5位 然后和key_tmp相与 得出的值代表key_down 剩余3个照理

网友:
看看带参数的宏定义就明白啦,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