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10-03-25):
请教一个串口通信问题,

   1.   我用vb编的上位机软件,MSCOMM控件只有两种传输方式1.二进制.2 ASCII码,
我用的是二进制传输方式,但是接收到后还要用转换程序才能将其转为16进制(0x**),
我想问,VB能直接串送16进制的数据吗?
   2.  SBUF只能接收8位数据,我想连续发送8个16进制的数据,存储到BUF[]中,也就是说 如

           0xAA  0xBB 0xCC 0xDD  0xEE  0xFF 0xAA 0xBB

   3. 用FOR(i=0; i< 8 ; i++)
         {

         }
               该用什么方法

网友(2010-06-03):
换控件,用comport,或者用mscomm连续发两次。 因为你的mscomm 控件发生oncomm的前提是最少收到1个字符(16位)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112414&bbs_page_no=1&bbs_id=1036

以俺的愚见,俺是一个初学者,在这里有写了一些相关问题!

看看吧,也许对你有点帮助!

这个MSCOMM控件,我觉得吧,应该可以完成你要求的发送十六进制的!

DELPHI的和VB的方式应该不会差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