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指点一下,想用HCS300/301编码,但是解码能否不用PIC

楼主(2010-03-25):
大家指点一下,小弟之前一直用2262编码和2272解码,用的挺爽。近来要用到HCS300(或者HCS301)编码,
但是发现接收端得用PIC来解码,以前用惯了51/AVR,现在不想重新弄PIC。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
可以使用微芯的HCS500,HCS512,HCS515.

做一下广告,呵呵,也可以使用我的可以通过编程器设置厂家码的解码芯片。跳线位设置:暂态、稳态自锁、稳态互锁。
不同的型号支持简单模式、一般模式、安全模式。4路信号输出,1路低电压指示、1路led状态指示。

网友(2011-03-09):
hcs300不是需要和射频模块一起用吗,和nrf24le1怎么一块用呀,它的同步发送模式应该怎么用呀

网友:
一楼大哥,能否留一下联系方式,我qq是1055590969

网友A(2011-07-04):
回复 楼主:

用AVR或者51也可以软件解码的,从官网下PIC的解码例程移植一下就是了,工作量不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HCS300的频率一般是315或者433,你找个那个频率的ASK无线模块做接收端即可

网友(2020-09-21):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 ...

你好,最近接触到301 有没有可以参考的代码呢,做TX数据 加密和解密想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