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FC界面绘制问题 在线等 急。。。

楼主(2010-03-25):
小弟在需要将附件的“图形界面中的中文注释改为英文”,详见附件,跪求给位大侠了
谢谢。。。

网友:
没大明白LZ意思,界面写成英文不就行了嘛。至于方向选择,只selection什么? Direction Selection  ,扫描距离 , 那个距离感觉用Range好些,逆向backward和forward对照的,别的还好吧!

楼主:
我就是不会将这些中文换成英文,交我一下,或者帮我做一个,谢谢

网友:
VC 6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