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NIOS II 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0-03-25):
各位大侠,小弟最近刚学FPGA 有些问题请教一下。

1。FPGA的FLACH问题
一个NIOS II 工程,能不能只用一个大的EPCS串行FLACH,不用外扩并口FLACH?效果有什么不同?

2。SDRAM 问题
硬件 EP2C8 +EPCS4+SDRAM    的工程 怎么样把配置和NIOS CPU的程序一起存入EPCS4?NIOS CPU 程序 在SDRAM中运行?CPU怎架?

3。FPGA 内放了NIOS软核 多的LE能不能当CPLD一样用?

网友:
1. 两者的效果完全一样。此外epcs是Altera FPGA专用的,可以使用某些串行eeprom替代。使用epcs省引脚,缺点就是相对于同样容量的CFI,价格有点贵。CFI嘛,价格便宜一点,就是脚太多。这个没有谁好谁坏,权衡一下即可。

2. 通过Flash Programmer将QII综合生产的sof和NII编译生成的elf文件转化成flash文件,并固化到Flash(ROM)中。
   如果整个系统掉后后再上电,先从flash总读取sof文件,放到FPGA内部SRAM里,以映射成软核系统其他逻辑模块,你可以查查相关的Bootleader工作方式。
   有个核之后,再把需要的一些代码和初始化变量转运到ram(DRAM|SRAM)中运行。呵呵,很短的时间就完成的哟,不要被我一忽悠,就觉得要很长很长时间。
   如果整个系统不掉电,那么代码及变量只是在RAM中运行。
   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Flash(ROM)就是硬盘呀,RAM(DRAM|SRAM)就是内存呀。不过这里nios处理器的映射文件也是存在硬盘的。不同于我们的PC,处理器已经是现成的了。

3. 可以。CPLD与FPGA编程方式是完全一样的。不同点:1. CPLD基于宏单元设计,组合逻辑资源丰富,时序逻辑资源匮乏;FPGA则是组合逻辑和时序逻辑的资源都丰富。2. CPLD可以跑得很快,较于FPGA。 3.CPLD是基于EEPROM、FLASH等工艺设计,不需要外加存储电路;Altera FPGA是基于SRAM工艺的,需要外加存储电路,用于映射系统。

   以上回答纯属短见,水平有限,请大家踊跃拍砖。

网友:
解释的很不错,帮你顶一下

网友:
Altera FPGA  是时序逻辑丰富, 组合逻辑不及CPLD

楼主:
好像明白了点 谢谢 。但实际还是不行
我做实验时
不用SDRAM,并口FLACH 。 只用EPCS4 NIOS II在FPGA自己的RAM能跑起来

用上SDRAM,并口FLACH  NIOS II在SDRAM能跑对

但只用SDRAM,在NIOS IDE 能正确下载(配置和程序一起下),但程序跑得不对!为什么? 我有的9。0版本?

楼主:
问题在哪?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题在于无法正常复位。

楼主:
多谢大侠相助终于跑起来了 因为我想用FPGA搞个东东 但IO不够 所以不能用并口FLACHF 所以要先验证硬件

以前一直玩MAX II CPLD  和ARM7  没玩过这个 我想用EP2C8 +EPCS 16 +8MSDRAM FPGA内嵌NIOS 跑个50K左右程序(ARM7是50K)不知行不行

网友:
跑个500K的程序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