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电调奇怪问题 求教

楼主(2010-03-25):
我的电调 一上油门 马达抖一下(有时转一个角度) 就 闪红灯 闪10下左右  请教!

网友:
检测到过流了,电路板地线布的有问题会发生此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粗 电流检测布线 应该可以解决

楼主:
加粗 还是一样

楼主:
闪灯问题解决了 现在启动困难  转半周 就定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