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一个关于GPS接收器的问题

楼主(2010-03-25):
一般的GPS接收器的工作电压是不是5V啊?请使用 过的大侠指点小弟。谢谢

网友:
5v,3.3v的都有,主要是通信接口的问题。

网友(2010-05-21):
电源
        . 操作电流: 取得定位∶65 mA@3.3V
        . 操作电流: 追踪∶<35 mA@3.3V
        . DC输入范围: VCC 3.0~5.0V; VBAT 3.0~5.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