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对于这个步进电机驱动器有说明书我的理解对不?

楼主(2010-03-25):
DIR:方向电平信号输入端,高低电平控制电机正/反转。信号电平的改变应错开CP脉冲下降沿2.5us以上。

FREE:脱机信号(低电平有效),当此输入控制端为低时,电机励磁电流被关断,电机处于脱机自由状态。

CP:步进脉冲信号输入,下降沿有效,最高响应频率不低于200KHZ,信号电平稳定时间不小于2.5us。

警告:输入信号一定要用足够的电流.(一般来说TTL、CMOS信号不能直接驱动,更不能用单片机之类的引脚直接驱动)。否则系统不能可靠工作。

以上为百度到的电机的说明书:

谁能解释下这个步进电机驱动器

我的理解是

1: 先给FREE脚 高电平持续信号

2: 给DIR脚 一个方向持续电平信号,高/低 对应 正/反转

3: 给CP脚  一个不小于2.5us的高电平,然后给一个不小于2.5us的低电平信号,可以是步进电机运转一步

现在没时间去实验室,明天才能去试试,希望高手给个答案!

网友:
CP:  步进电机脉冲输入    此脉冲频率决定步进电机速度,此脉冲个数决定步进电机走的步数
FREE:  可以不接,在无脉冲情况下,、保持电机自锁。
DIR:步进电机运转的方向,低电平,正向运转,高电平,反向运转

由于步进电机驱动器是光耦输入,可以直接接5V,如接24V,需要串接一个2K的限流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昨天试了下,没有驱动。

http://www.sihaidj.com/product/driver/SH2034D/SH2034D.html
这是那个步进电机驱动器的详细资料!
谁能给个时序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