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pc2378 GPIO模拟8080总线时序驱动sed1335 只有几条白线

楼主(2010-03-25):
小弟这板子和液晶的接口没用总线方式,而是用gpio模拟8080时序,程序如下,比较简单,调试只出现几条白线,不知哪里出了错误,向大家求助!啊 谢谢 !

#include "config.h"

const uint8 SystemTab[]={0x30,0x87,0x07,0x27,0x42,0xF0,0x28,0x00};             //参数P1-P8
const uint8 ScrollTab[]={0x00,0x00,0xF0,0x00,0x10,0xF0,0x00,0x70,0x00,0x00};   //参数P1-P10

#define LCD_A0 (1<<26)
#define LCD_CS (1<<25)
#define LCD_RD (1<<24)
#define LCD_WR (1<<23)

#define SYSTEM_SET 0x40
#define SLEEP_IN   0x53
#define DISP_ON    0x59
#define DISP_OFF   0x58
#define SCROLL     0x44
#define OVLAY      0x5B
#define CGRAM_ADR  0x5C
#define HDOT_SCR   0x5A
#define CSRFORM    0x5D
#define CSRDIR_R   0x4C
#define CSRDIR_L   0x4D
#define CSRDIR_U   0x4E
#define CSRDIR_D   0x4F
#define CSRW       0x46
#define CSRR       0x47
#define MWIRTE     0x42
#define MREAD      0x43

/*********************************************************************************
void ReadBState(void)              //读忙状态  0x40忙 0x00不忙
{
        uint8 temp;

        FIO3CLR=LCD_CS;
        FIO3CLR=LCD_A0;
        FIO3SET=LCD_WR;
        FIO3CLR=LCD_RD;
        temp=0x40;
        while( (temp & 0x40)==0x40 )
        {
                temp=FIO3PIN;
    }
}

*********************************************************************************/
void  WriteCmd(uint8 dat)           //写命令
{
        uint8 i;
        //ReadBState();        //忙判断
        FIO3CLR=LCD_CS;      //片选
    FIO3SET=LCD_A0;      //A0=1,写命令
    FIO3CLR=0xff;        //数据输出
    FIO3SET=dat;
    FIO3SET=LCD_RD;      //RD=1
    FIO3CLR=LCD_WR;                 //WR=0
    for(i=0;i<10;i++);    //delay
    FIO3SET=LCD_WR;                 //WR=1
    FIO3SET=LCD_CS;             //CS=1
    FIO3CLR=LCD_WR;      //WR=0
}

/*********************************************************************************/

void  WriteData( uint8 dat)           //写数据
{
        uint8 i;
//        ReadBState();                     //忙判断
        FIO3CLR=LCD_CS;                   //CS=0,片选
        FIO3CLR=LCD_A0;                                          //A0=0,写数据
        FIO3CLR=0xff;                                          //数据输出
        FIO3SET=dat;
        FIO3SET=LCD_RD;                                          //RD=1
        FIO3CLR=LCD_WR;                                  //WR=0
        for(i=0;i<10;i++)                                 //delay
        FIO3SET=LCD_WR;                                          //WR=1
        FIO3SET=LCD_CS;                               //CS=1
        FIO3CLR=LCD_WR;                                   //WR=0
}

/**********************************************************************************/

uint8 ReadData(void)                 //读数据
{
    uint8 data;
    FIO3CLR=LCD_CS;
        FIO3CLR=LCD_A0;
        FIO3SET=LCD_WR;
        FIO3CLR=LCD_RD;
//        ReadBState();
        data=FIO3PIN;
        return(data);
}

/***********************************************************************************/

void LcdInit(void)                   //初始化函数
{
        uint8 i;
        PINSEL6=0;                       //P3.0-P3.7设为GPIO
    PINSEL7=0;                                  //P3.23-P3.26设为GPIO
    FIO3DIR=FIO3DIR|0x078000FF;      //设P3.0-P3.7和P3.23-P3.26为输出

        WriteCmd(0x40);                  // SYSTEM SET 代码,写入指令代码
    for(i=0;i<20;i++)
    WriteData(SystemTab);         //写入System Set 参数

    i=0;
    WriteCmd(0x44);                  // SCROLL SET 代码,写入指令代码
    for(i=0;i<20;i++)
    WriteData(ScrollTab);         //写入SCROLL SET 参数

    WriteCmd(0x5a);                  //写入HDOT SCR 代码和参数
    WriteData(0x0);

    WriteCmd(0x5b);                  //写入OVLAY 代码和参数
    WriteData(0x0);                  //设置参数:一三区为文本属性

    WriteCmd(0x59);                  // 写入DISP ON/OFF 代码和参数
    WriteData(0x54);                 //设置参数:显示一~四区开显示,光标闪

}

/**********************************************************************************/
void LcdClear(void)                 //清屏函数
{
    uint32 i;

    WriteCmd(CSRW);                  // 写入CSRW 代码和参数
    WriteData(0x00);                 //光标地址 0x00
    WriteData(0x00);
    WriteCmd(CSRDIR_R);              // 写入CSRDIR代码

    WriteCmd(MWIRTE);                //写入MWRITE 代码和参数
    for(i=0;i<240*41;i++)
                {
             WriteData(0x0);
                }
        WriteCmd(CSRW);                  //重置光标地址
        WriteData(0x00);
        WriteData(0x00);
  }

/***********************************************************************************/

int main()
{
        LcdInit();
        LcdClear();
}

楼主:
帮帮忙啦 DX们

网友:
LZ你的lpc2378用的谁的开发板

楼主:
是自己做的啦 ,不是ZLG的,你也用过吗

楼主:
不知道这个液晶板子上的8080时序该如何设置呢? 我看有些液晶的数据手册上写着:

也是320240的 外形应该都差不多 不知道控制板是不是相同的  我看我这板子的R24 和R25就什么都没接

楼主:
想焊个0欧姆电阻在R24上 不知道液晶会不会over

楼主:
帮帮忙啊

网友(2011-12-28):
我的程序和的差不多,情况很相似,不知楼主解决了没?希望大侠们多多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