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段式液晶的驱动原理

楼主(2010-03-25):
段式液晶的驱动原理,我看了好多资料,上面也讲有,说是某段电压与公共段电压差来点亮或熄灭的.
问题是,我从资料上画出的时序图上,某段电压波形与公共段波形合在一块时得出的波形跟资料上得出的是不一样的
另外,到底电压差要多少,也没有指出来,不知道谁能解答下,谢谢了

网友:
我也不了解,但我知道液晶需要用交流来驱动,这个交流可以用很多方法得到。

用直流不行,点亮了下又暗了。其它的跟LED差不多。

网友:
我一直看不懂COM的意思,好像和LED的组合是不一样的

楼主:
版主能不能解释下呀~

楼主:
白工不在吗

网友:
波形是不一样的...跟偏压选择 和COM口选择有关吧

具体我也没弄清楚

只知道 笔画段的波形 和 COM段的波形相减 如果能高于 一个阈值 那就能点亮

笔画段的 波形 是由芯片自动计算出的 一般无法人为控制  比如

COM 口  高 中 低 高 中 低  2个周期的波形如此

seg1    高 低 中 高 低 中  就是不亮的 还可以有很多组合  只要没有和COM口相差达到 高-低 就无法点亮

seg2    低 高 中 低 高 中  就是亮的 只要在一个周期里面的1/3里达到 高-低 要求 就可以了

这样的好处就是 当 SEG 1 SEG 2 SEG 3 SEG4 共用 一个COM时 他们就可以 通过在一个周期不同时间和COM 匹配 来达到显示效果

比如COM 不变时 如何控制 SEG1 SEG2 亮 SEG3 SEG4 灭 然后 一会 又反过来

这就是 共用COM 比较麻烦的地方

我也有个问题 就是 HT1621 输出电压最大值就是 芯片供电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