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c03低通滤波器输出问题

楼主(2010-03-25):
使用了原厂的低通滤波器,用万用表检测enc03的输出很稳定,经过低通滤波 后的电压也是很稳定,但是使用cortex m3的adc进行采集的时候发现电压跳变非常厉害,但是mma7260qt的电压非常稳定,使用的是同一个adc,按理说不是adc的问题,我用示波器查看了低通滤波器的输出,结果发线像正弦波一样的波形,怪不得电压变化那么剧烈,但是很奇怪,enc03的输出却很平滑,看来是低通滤波器把电压变成了正弦波。有DX在使用这个电路吗?电压变化这么大怎么用啊!直连好还是要这个滤波器好,要的话该怎么处理?

网友:
自激了吧?电路 贴出来,大家才能分析对吧?

网友:
ADC通道切换引起的问题,RC滤波的电路的电容多大?换个1000pF的试试看.或者直接去掉电容看看

楼主:
这个是电路截图

有问题的电路 (原文件名:捕获.JPG)
我把那个电容改成了100k,原来用的是4.7uf,用电容的时候反应太慢了,就改了电阻,rc滤波用的是91k和1800pf,90k买不到!1800pf电容两端有正弦波一样的电压,其他地方没有!单独采用一个通道也是这样,一个通道不存在切换问题吧!我看很多人是改了那个1800电容!该怎么改?

楼主:
示波器波形 (原文件名:20100326371.jpg)
这个是示波器测的低通滤波器输出波形,我改了r11和c10但是效果不明显,陀螺仪肯定是好的!三个通道都一样!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最后的输出端c8电容是用来做什么的啊?

网友:
你测得是静态下的,还是摆动时的波形??

楼主:
测试的是静态下的波形,动态的话整个波形会上下移动

回复 网友A:

牛B!去掉c8后一切正常,本以为加个电容到输出端可以平滑输出并起到滤波作用,结果起了反作用!牛人能否分析下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enc03的厂商推荐电路本来就没有那个电容滴!我还以为DX那样设计是有什么特别的用途呢,现在看来当初真是是‘弄巧成拙’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