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 要电门推到3/4以上用手转动一下才能转起来,3/4以下马达定死了吱吱叫 怎么回事?

楼主(2010-03-26):
电调 要电门推到3/4以上用手转动一下才能转起来,3/4以下马达定死了吱吱叫 怎么回事?

网友:
检查下电调与电机连接是否有问题,电机没问题吧

楼主:
马达是新的,四个2212

网友:
没有进入到闭环检测状态,应该过零信号检测出了问题,仔细检查一下过零检测电路的电阻电容

楼主:
谢谢,我检查一下,不过几个电调都这个问题

楼主:
问题解决了   零信号检测出了问题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