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K tds3012 奇怪的故障,+如何拆机,有图.

楼主(2010-03-26):
大家好,我的tds3012示波器发现了一些故障,希望了解的朋友能给些参考意见.
问题是这样的.

这个是示波器的全貌 (原文件名:DSC_0441.jpg)

故障就是这个,只有ch1通道有,会随机出现一些负的脉冲. (原文件名:DSC_0437.jpg)

这个也是出现负脉冲,接不接探头都一样,ch2一切正常. (原文件名:DSC_0438.jpg)

想打开看看,拆到这边就不知该怎样继续了. (原文件名:DSC_0439.jpg)

还有就是示波器的自检,校准一切都pass.估计问题出在采样模拟部分.而且是过了输入继电器以后的电路,因为我将输入短路和按屏幕上的接地都无法消除这个现象.

大家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急啊!!!!!!

楼主:
怎么都拆不开,我抬郁闷了,又不感使蛮力,哪个螺丝怎么都拧不动.

楼主:
我看过那些副脉冲,类似与i2C通信一样的波形.之前有用过湿步加洗洁精抹过表面,会不会是渗了一些液体进去呢?使得内部通信线和信号输入形成一种藕和而使波形受到影响呢?不过当时我很小心的,因该不会啊.

网友:
呵呵,TDS3XXX的工业设计绝对经典!!!

我拆过,印象深刻啊。楼主拆的方向没有错,继续即可——拔下一颗很长的空心铁铆钉(实际上是空心销)一切问题迎刃而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TDS3XXX的工业设计绝对经典!!!
我拆过,印象深刻啊。楼主拆的方向没有错,继续即可——拔下一颗很长的空心铁铆钉(实际上是空心销)一切问题迎刃而解……

我拔了那个空心铁铆钉,然后还是不行啊,不过另外一边还没拆,是不是这个原因呢?

楼主:
还有就是要不要拆那个图片中的外6角螺丝。好像拧不动。

网友:
回复 楼主:
只要把两边的那个很细的铆钉拔出一般就可以了,然后按住里面的那个头,转动手柄,里面的头会弹出来,然后就可以拿出来了。不过要装的话就是杯具了~。service手册里面会教你的

网友:
楼上【6楼】 snowhawk1203 说的是正确的,关键就在手柄上,只要取下手柄铆钉加一个螺丝就开了,装的过程和这相反。没snowhawk1203说的那么吓人。
友情提示:千万不在用蛮力,一切原来就这么自然。

网友:
marrt说的对,装机的是反的,不过有一定的技巧性,要是没有掌握的话弄半个小时都是经常的。在装的时候那根东西不要插到底,留至少一半以上在外面,一般也不能捅进去。要用一个手按住那个头,然后转动手柄,大概30度就好了。感觉里面的那个黑的圆筒进去以后,就可以把那个针弄进去了。两边要一个一个来,一起来反而麻烦

网友(2010-05-14):
回复 楼主:

转动一下提手,就能拆下来了、

网友(2010-09-04):
各位大虾,我也碰到同样问题,上来求助各位,你们说的空心铁铆钉是中间那个六角的吗,旁边还有一个针状的,之前我用力用尖嘴钳拔过,中间哪个六角,下面好像长了弹簧一样,好像拔不下来,也不敢用力拔了,麻烦各位指教了。

网友(2011-08-25):
回复 楼主:
----------------
能不能写的详细些,现在手头也有一台TDS3012坏了,不敢强拆啊

网友:
昨天终究是把机器拆了,又装上了。
1、撬开把手外盖;
2、取下把手上的空心钉;
3、转动把手,转到一定角度,把手会松开劲儿;
4、向外转动着拉出把手的卡簧:就是带螺丝的那个装置(不要想着把螺丝拧下来,那样是错误的,拆这个把手不用拧螺丝。)
5、把手去拆下后,外盖就可以拆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