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写的程序运行不了,求救!

楼主(2010-03-26):
用VB的MSWINSCK控件写了一个UDP的收发程序,编译后,在未装VB程序的电脑上,无法运行.
不知何故,请前辈指点,提示MSWINSCK控件未注册,我在网上搜索一些方法注册,还是不行,运行不了.
后悔死了,当初真不该学VB.
我用的是VB 6.0

网友:
当然无法运行了,你需要将Mswinsck控件一起复制到未安装VB的机器上,最好是用VB自带的打包程序制作一个安装包,在其他机器上安装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哈~~~
动不动就说VB的坏话,先把你的书本看上几遍再说吧。

楼主:
呵呵,谢谢楼上,我也用上VB自带打包的方法,安装不行呀.
我也把控件一块儿拷过去都不行,提示该控件未注册或者过期呀.
请前辈指点.

楼主:
而且用坛子里的VB-PowerWrap打包也不行呀.

网友:
把控件放在 system32文件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