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间发现TortoiseGit有中国人参与开发。

楼主(2010-03-26):
开发者叫Frank Li,应该是中国人,呵呵,他还用迅雷呢。

这是在tortoisegit官网上面看到的。 (原文件名:tortoisemerge.jpg)

楼主:
突然发现git好占cpu啊!

楼主:
GIT真强悍,居然还支持SVN。

网友:
标记,以前都是用SVN,很不喜欢每个目录下面都来个svn。

楼主:
用起来蛮爽的,svn和git两个可以结合起来同时用,适用于分布式开发。

比如平常在家里或者出差,没有办法提交代码,可以先用git提交到本地,等到可以上网的时候再提交到svn,而且居然log都能提交上去。呵呵,真不错。

不知道有人在windows下面配置git服务端的吗?想在window下面配置一个git的服务器来玩玩看。

网友:
explorer刷新时的确占用cpu,而且好像文件数多于100个时,文件的状态图标就消失了……,忽略的文件的状态图标也经常显示不出来……,tortoisegit需要修正的问题还很多。

楼主:
唉...
配了半天,在window下面还是配不起来GIT服务器。
SSH都已经搞定了,但是在ssh里面还是GIT命令无法找到。不知道可否有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2011-04-23):
摘自网络

如何在windows上架设Git服务器

翻译自google(或者googlecode?),自己加了一段关于ssh密钥的操作。

TortoiseGit + msysgit + CopSSH + WindowsXP as server

1.需要软件
msysgit (服务器和客户端)
CopSSH  (服务器)
TortoiseGit (客户端)
Junction Link Magic (服务器,可选)
版本就不写了,找最新的就是

2.服务器上
安装msysgit
选择plink, 不是OpenSSH
选择将Git加入path (第二个选项)

安装CopSSH
使用默认设置安装
    CopSSH默认安装在C:\Program Files\ICW\

修改CopSSH设置
在C:\Program Files\ICW\etc\sshd_config中, 下面一行取消注释并设为"no"
PasswordAuthentication no

建立一个windows账户
Control Panel > User Accounts > Create new account

在CopSSH中激活这个账户
Start > Programs > Copssh > "Activate a user"
选择一个账户,其他的用默认(/bin/bash, 等)
输入密码,这个密码必须记住,将用来激活私钥。

在C:\Program Files\ICW\home, 每个账户有一个子目录。将其中的<user>.key和<user>.key.pub和刚刚输入的密码发给用户。

安装一个空的git仓库
如准备将D:\project1作为Git仓库
        在cmd中输入如下命令
d:
md \project1.git
        cd \project1.git
git --bare init
这样,d:/project1就成为一个git仓库

赋予用户修改权限
在D:\project1上右键 > 安全,允许刚建立的windows账户"写"和"修改"

服务器上打开22端口

由于ssh服务器不能找到git命令,需要如下操作:
Start > CopSSH > Start a unix bash shell.
cd /Bin
建立符号链接到git.exe, git-receive-pack.exe, git-upload-archive.exe, git-upload-pack.exe:
$ ln -s /cygdrive/c/Program\ Files/Git/bin/git.exe git.exe
$ ln -s /cygdrive/c/Program\ Files/Git/libexec/git-core/git-receive-pack.exe git-receive-pack.exe
$ ln -s /cygdrive/c/Program\ Files/Git/libexec/git-core/git-upload-archive.exe git-upload-archive.exe
$ ln -s /cygdrive/c/Program\ Files/Git/libexec/git-core/git-upload-pack.exe git-upload-pack.exe
(按自己的安装git的路径改,空格要转为"\ ")

可选步骤:安装Junction Link Magic
在C:\Program Files\ICW\home\用户的目录下建立一个空目录,名称为pro1
启动Junction Link Magic,将git仓库的目录D:\project1 junction到C:\Program Files\ICW\home\用户\pro1

服务器设置结束

3. 客户端上
对于用户,要有
私钥文件如<user>.key
私钥文件的密码
服务器地址
服务器上用户的ID

安装 msysgit
选择plink
选择将git放入windows path

安装TortoiseGit
安装后,在Settings > Network > SSH设置:
SSH Client = C:\Program Files\TortoiseGit\bin\TortoisePlink.exe

(下面的操作很可能不成功,需要另外的方式配置密钥)
运行C:\Program Files\TortoiseGit\bin\puttygen.exe:
CopSSH中生成的密钥是OpenSSH keys, 但这里需要putty keys。将私钥转成putty格式的。
按 "Load" > 选择文件 <user>.key
找个地方保存私钥 <user>.ppk
运行C:\Program Files\TortoiseGit\bin\Pageant.exe
加入新生成的<user>.ppk,在询问密码时输入密码
注意: 每次启动后,都需要运行Pageant.exe, 加入<user>.ppk, 并输入密码.

在我的机器上,TortoiseGit自带的puttygen不认CopSSH生成的OpenSSH keys,需要下载最新的puttygen
http://tartarus.org/~simon/putty-snapshots/x86/puttygen.exe 来生成ppk私钥。
或另外一种方法是:使用puttygen生成ppk格式的私钥,并将生成时上部显示的公钥替换OpenSSH的authorized_kyes中的内容。
不过这样会导致无法交互式登入OpenSSH服务器,但仍可继续下面的操作。

4.开始使用
在用户的机器上clone git仓库
URL = <user>@<server>:d:/project1
或使用junction后的路径
URL = <user>@<server>:pro1
如不使用Pageant.exe,就要设置"Load Putty Key" (yes) = (path to <user>.ppk).并且每次和服务器的操作都要求输入密码。
注意:第一次连接服务器时,会要求保存服务器的公钥,选择yes。

(这里有个问题:git客户端会报服务器某个dll没有找到,这时把git安装目录下的那个dll文件复制到CopSSH的bin下就好)

如果服务器上的git仓库和CopSSH安装在同一个盘符上,则可以省略盘符,如
URL = ssh://<user>@<server>/project1
(这个没有试过)